[51单片机] 单片机RAM空间问题

楼主(2018-09-01):
大家好,我写了C8051F020的bootloader程序用于升级固件,开机后从bootloader程序开始运行,不升级则跳转到应用程序执行。我在bootloader程序中用了一个数组占用1k RAM,例如:uchar xdata tab[1024],单片机一共有4K RAM,请问bootloader程序结束执行应用程序后,原来占用的1k RAM是否释放,也就是执行应用程序时,可用的RAM是3k还是4k,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既然都没用了,可以忽略boot中的ram定义,再说boot和app分开编写,可用ram应该有4k

网友B:
可用4K,两个不同的运行“系统”。

网友C:
分开编译应该是可以的
如果不分开编译必须用绝对定位或共用体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开编译应该是可以的
如果不分开编译必须用绝对定位或共用体完成

谢谢指点。是分开编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用4K,两个不同的运行“系统”。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没用了,可以忽略boot中的ram定义,再说boot和app分开编写,可用ram应该有4k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