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基站中的FPGA和DSP组合

楼主(2018-09-01):
无线基站中的FPGA和DSP组合

         FPGA和DSP之间的“智能配分”可使无线系统设计师获得最佳性能组合和成本——效能。应用DSP和FPGA组合可使成本降低。对于无线基站,组合有DSP可编程逻辑的系统配分,可促使更大的产品设计和市场成功率。

更高数据率的需求正在驱使无线蜂窝系统从窄带2G GSM,IS-95系统到W-CDMA基3G和3.5G系统(支持高达10Mbps峰值数据率)变革。将来,3Gpp远期变革规范面向复杂的信号处理技术,如多输入多输出(MIMO)以及新的无线电技术(如正交频分多址OFDMA,多载波码分多址MC-CDMA)。这些技术对于实现超过吞吐量100Mbps的目标起关键作用。

另外的OFDM基宽带无线系统,如WiMAX现在传输速度超过70Mbps。靠较高级的调制技术和变速率信道编码可以实现数据率的改善。复杂的空间信号处理方法(包括聚束和MIMO无线技术)也是增加数据率的办法。然而,这种技术对基站设计师所产生的问题是:需要可缩放性、成本、效率和跨越多个标准的灵活性。

1 多可变目标

无线系统设计师需要满足大量关键技术要求,包括处理速度、灵活性、产品上市时间。所有这些要求决定对硬件平台的选择。主要的变量包括处理带宽、灵活性和降低成本的路径。

2 处理带宽

WiMAX与W-CDMA和CDM2000蜂窝系统相比,明显地具有较高的吞吐量和数据要求。为了支持这些较高的数据率,基础硬件平台必须具有宽处理带宽。另外,几种先进的信号处理技术,如快速傅里叶变换/快速傅里叶逆变换(FFT/IFFT)、聚束、MIMO、波峰因数缩减(CFR)、数字预失真(DPD)都是计算密集的,需要每秒几百万乘和累加运算。

3 灵活性

WiMAX是一个相当新的市场,现正处于开发和采用阶段。现在仍然不清楚在这很多移动宽带技术(WiMAX,Wibrow,Super3G,LTE,Ultra3G等)中,哪一种将被大量采用。

现在,末端产品灵活性和可编程性对多协议基站是关键性的。

4 降低成本的路径

对于OEM和服务供应商来讲,为了保持竞争力,最终产品的成本比灵活性更重要。在样机设计阶段选择正确的硬件平台,为生产制造提供无缝降低成本的路径,这会节省上百万工程成本。否则,需要重新设计系统。

5 系统结构的逻辑任务分配

控制、信号处理和数据通路运行构成无线基站中处理负载的主体。实现这些功能的最通用方法是采用微控制器(MCU)、FPGA和可编程DSP的组合。MCU控制系统、而FPGA和DSP控制数据流处理。DSP软件实现系统的轻载处理要求和定向控制任务。重载最好的实现方法是用FPGA,因为FPGA具有很强的并行处理能力。

组合的DSP和FPGA确保整个系统的灵活性,并提供重新可编程性以确定系统缺陷,而且支持不同的标准。DSP和FPGA之间的分配策略依赖于处理要求、系统带宽、系统配置、发射和接收天线数。图1示出OFDMA基系统(如WiMAX或LTE)中基带物理层(PHY)功能的典型DSP/FPGA分配。

图1 OFDMA系统中DSP/FPGA分配

包含先进的多天线技术,这类系统所提供的吞吐量可达到75~100MPS。基带PHY功能可大致分为位级(bit-level)处理和符号级(Symbol-level)处理功能。

6 位级处理

位级处理单元包括发射端的随机化、前向纠错(FEC)、到四相相移键控(QPSK)和正交调幅(QAM)功能的交织和变换。相应的接收处理位级单元包括符号解变换、解交织、FEC解码和解随机性。

除FEC译码外的所有位级功能都是相当简单的,而且计算不是密集的。例如,随机性包含数据位的模2加法(借助简单伪随机二进制时序产生器输出)。尽管FPGA比固定总线宽度的DSP能为位级处理提供更大的灵活性。但是,低计算复杂性允许DSP处理这些功能。相比,FEC译码包括Viterbi译码、Turbo卷积译码、Turbo乘积译码和LDPC译码是计算密集的,而且DSP处理时会消耗有效带宽。

FPGA广泛用于卸载这些功能。同样FPGA也可用到MAC层的接口,以实现一定的较低MAC功能(如加密/解密和鉴别)。

7 符号级处理

OFDMA中的符号级功能包括子信道化和解子信道化、信道判断、均衡和循环前缀插入以及消除功能。时间—频率变换和频率—时间变换,分别用于FFT和IFFT实现。

信道判断和均衡可以离线执行,这涉及更多有关控制算法,适合用DSP实现。相反,FFT和IFFT功能是规则的数据通路功能,这包括非常高速下的复杂乘法,适合于用FPGA实现。

图2示出包含在高端FPGA内的嵌入式DSP单元。DSP处理器通常有多达8个专用乘法器,而StratixⅡ器件有多达384专用乘法器,提供的吞吐量高达346GMAC,这比现有的DSP高出一个量级。

图2 FPGA中的嵌入式DSP单元

当基站采用先进的多天线技术(如空时编码STC,聚束和MIMO方法),FPGA和DSP间信号处理能力的巨大差别更加明显。OFDM-MIMO组合被广泛认为是现在和将来WiMAX和LTE无线系统较高数据率的关键促进因素。

图1示出应用在基站中的多发送和接收天线。在这种配置中,对于每个天线流的符号处理是单独实现,在MIMO译码执行前产生单个位级数据流。在串行状态用DSP实现操作时,符号级复杂性随天线数线性增加。例如,用两个发送和两个接收天线时,FFT和IFFT功能消耗1GHz DSP近60%(假设变换大小是2048点)。相反,用FPG实现多天线基计算是非常有效的。FPGA提供并行处理和时间多路转换来自多路天线间数据。

多天线方法提供较高的数据率、阵列增益、分集增益和同信道干扰抑制。聚束和空间多路传输MIMO技术也是计算密集的,涉及矩阵分解和相乘。特别的Cholesky分解,QR分解和奇异值分解功能通常是解线性方程组。当这些功能很快用尽DSP能力时,而FPGA很适合实现这些功能。利用FPGA的并行性,采用更加成效的心缩式阵列结构方案。

8 数字IF处理

图3示出来自基带信道极的数据,送到RF板进行数字中频处理,包括数字上变频(DUC)、CFR和DPD。数字IF扩展了基带域到天线范围之外的数字信号处理。这增加了系统灵活性,并降低了制造成本。此外,数字频率变换比传流的模拟技术,能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和更高的性能(在衰减和选择性方面)。

图3 数字RF处理功能

需要CFR和DPD功能来改善用在基站中放大器效率。这些功能也有助于大大降低RF板的总成本。CFR和DPD包含复杂的乘法,取样率可高达100MSPS以上。类似于DUC,在接收端需要数字下变频(DDC)把IF频率变为基频。DUC和DDC都采用复杂的滤波器结构,包括有限脉冲响应(FIR)和级联积分梳状(CIC)滤波器。先进的FPGA提供运行速度高达350MHz的数百个18×18乘法器。这不仅提供并行处理多信道的平台,而且也是一个经济集成单芯片方案。

9 有效的设计方法

随着标准的稳定,对基站灵活性的要求将降低,而成本变为一个主要的成功因素。选择FPGA将会大大地节省成本。

混合FPGA/DSP基平台,为无线基站提供一种有效的设计方法。产品成功的关键是根据系统吞吐量要求和成本考虑在FPGA和DSP之间进行合理分配。这将保证产品最终不仅仅只是可缩放的和经济的,而且灵活、可配置适合多个标准。

楼主:


网友A:
从前端的估计到后端应用

网友B:
一般可以在板子上同时利用DSP和FPGA。

网友C:
目前高端FPGA内部集成了大量的硬乘法器

网友D:
外部信号被ADC采集,FPGA实现控制接收ADC的转换数据,并将数据DMA给DSP的RAM,由DSP进行后期信号处理,那就要用低端FPGA。

网友E:
一般FPGA是用来实现对速度要求高

网友F:
dsp作算法主处理器。fpga做接口。

网友G:
fpga 与dsp 之间怎么实现通讯

网友H:
fpga在中低端代替dsp

网友I:
DSP:它从16位~32位,内部采用哈佛结构,特别适合数据处理。其中16位DSp适合中高级工控到简单语音/图片(不含视频)处理;其中32位DSp适合复杂语音/图片/视频处理 FPGA:新型FPGA可以用内部乘法器/寄存器/内存块构造软核,例如构造ARM,则可以实现ARM的功能;若构造成DSP,则可以实现DSP的功能。

网友J:
板卡都是DSP+FPGA架构的

网友H:
DSP与FPGA或CPLD结合

网友A:
DSP和FPGA一起用

网友G:
要将DSP的几根地址线接到FPGA上?

网友B:
DSP芯片用c语言编程,容易进行复杂的信号处理算法;FPGA有hdl语言编程,复杂算法难以实现,多进行数据通信接口及简单快速的算法。

网友F:
FPGA 可以倍频,FPGA里可内设RAM。也可外接。

网友C:
但是依然难以实现复杂算法,而且价格昂贵。

网友E:
简单高重复性算法,及不同接口互联等。

网友D:
外部来了高速光口数据信号,但是数据格式是有通信协议的,那就要用高端FPGA

网友J:
可以完成较大规模的组合逻辑电路设计

网友I:
PGA的功耗较大,一般情况下构造ARM/DSP不如专用ARM/DSP方便,但是在高速信号处理时,可以采用并行结构,大大提高处理速度,甚至可以超过目前最快的D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