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驱动TLC2543的问题

楼主(2018-09-01):
大神们,师父们,帮忙看一下好不啦?采用硬件SPI连接,程序代码如下,一直采集不到数据。void TLC2543_Config(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 PA5-SCK PA7-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5 |GPIO_Pin_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A4-CS*/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A6-MIS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SPI1 configuration 具体的SPI时序严格参照TLC2543数据手册*/
    SPI_Cmd(SPI1, DISABLE);                                                 //必须先禁能,才能改变MOD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两线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主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16位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时钟脚空闲时保持低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在第一个时钟沿采样数据信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软件NSS,片选信号由软件产生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256分频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高位在前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
}
u16 Read_TLC2543(u16 chan)
{
    u16 i,ADCdata;
    chan <<=11;
    chan|=0x0C00;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4, Bit_RESET);                            //拉低CS引脚电平
    for(i=0;i<500;i++);                                                  //加入延时,速度过快则读不到数据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chan);                                            //写入一个数据,包括采样通道和数据格式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RESET) ;
    ADCdata=SPI_I2S_ReceiveData(SPI1);
    for(i=0;i<500;i++);
    ADCdata>>=4;                                                          //读取的数据为16位,低四位为0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4, Bit_SET);                              //CS高

    //在多通道采样时,当前读取的数据时上一次选择的通道值,如果在速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两次操作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4, Bit_RESET);                            //拉低CS引脚电平
    for(i=0;i<500;i++);                                                  //加入延时,速度过快则读不到数据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chan);                                            //写入一个数据,包括采样通道和数据格式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RESET) ;
    ADCdata=SPI_I2S_ReceiveData(SPI1);
    for(i=0;i<500;i++);
    ADCdata>>=4;                                                          //读取的数据为16位,低四位为0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4, Bit_SET);
    return ADCdata;
}

网友A:
示波器有波形吗

网友B:
确认数据发送出来了?

网友C:
首先楼主要确认数据确实是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