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积分电路附加器件功能

楼主(2018-09-01):
      这是控制电源输出的一部分电路。VFeed为输出电压分压后采样的信号(负值),DA芯片输出一个信号,两者累加,通过积分电路达到一个反馈的效果,稳定电压的输出。
      请问,C26,R71串联的作用是什么,C25,R72串联后与C24并联,作用是什么。D12的作用是什么。
      万分感谢!!

网友A:
要分析的电路部分都不完整, VFeed 的信号接到哪里去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分析的电路部分都不完整, VFeed 的信号接到哪里去的呢

电路图太大了,VFEED是高电压通过电阻分压货所得的信号,是输入信号。

网友A:
哦, 那是 偏置信号,那边的电容太小,虽然有一点滤波效果,但太小,功能上定性分析可以不做考虑。

网友B:
如果是直流你可以把电容的支路看成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