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UCGUI的问题

楼主(2018-09-01):
最近做一个项目,用STM7F767驱动七寸屏。
请问用UCGUI可以显示上面的图形吗?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没有问题的,能实现。

网友C:
试试看,没看到有特别复杂的地方。

网友D:
完全可以的。

网友E:
emWIN应该比这货强

网友F: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G:
就是麻烦点但是应该可以

网友H:
用emwin。

我在F429上跑的,一个背景页的话放这么多窗体会有一点问题,可以把这个调整为多个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