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基于AD9854的正交扫频信号源设计

楼主(2018-09-01):
基于AD9854的正交扫频信号源设计

AD9854原理

  AD9854片内集成了48位频率累加器、48位相位累加器、正余弦波形表、两个12位高性能正交D/A转换器以及调制和控制电路,其能够在单片,上完成频率、相位、幅度的调制以及l|Q正交调制等功能。在高稳定度时钟的驱动下,AD9854通过数字化编程将产生频率、相位、幅度高稳定的正弦和余弦信号,作为本振用于通信,雷达等方面。AD9854 的DDS核具有48位的频率分辨率(在300M系统时钟下,频率分辨率可达1uHZ)。输出17位相位截断保证了良好的无杂散动态范围指标。同时,AD9854内部还含有可编程控制的时钟乘法器,这可以使较低频率的振荡器通过乘法电路实现从4到20的整数倍频为系统时钟信号,其内部时钟速率最大可达300MHz。当系统时钟为300MHz时,输出信号的频率分辨率仍可达0.001Hz。它的电路结构使得它的最大输出频率为150MHz, 输出频率调节速率达每秒100M次新频率。输出的正弦波信号还可以通过片内高速比位的相位分辨率,即最高相位分辨率为360* /214。 在信号幅度控制方面,AD9854具有12位数字乘法器,提供12位的输出幅度调整率。AD9854的300M系统时钟可以通过4X和20X可编程控制电路由较低的外部基准时钟得到,降低了对外部时钟在工作频率方面的要求。

  AD9854引脚及功能

  AD9854工作过程

  (1)要保证上电后复位,MASTERRESET高有效,至少持续10个系统时钟周期。

  (2)选择参考信号输入方式,若采用单端输入方式,REFCLKB应接电源或地。若采用多片9854产生多个相位相互关联的正弦波,则应该选用差分输入模式,这样可以减小各个DDS参考时钟间的相位误差。

  选择数据输入方式,对S/PSELECT管脚置1为并行,置0为串行。我们选择的是并行输入方式。数据在WR信号及UPDATE信号控制下从并行输入口写入48位并行寄存器。

  (3)AD9854具有2路正交输出,IOUT1和IOUT11;I0UT2和I0UT22,本设计充分使用了两组。前者只有正弦波输出,另一路只能方波输出。

  信号的产生及显示控制(MCU)

  系统采用的单片机控制芯片是台湾Winbond公司的W78E58芯片,它是51系列单片机兼容的微控制器,其内部有32KB的FLASH EPROM。它的一个机器周期是4倍的振荡周期,执行同一条指令的时间只是普通的8051单片机的1/3,因此指令操作更加快速。本文设计中,W78E58的参考时钟由20MHz的晶体振荡器产生,同时也把它作为AD9854的输入时钟,再经过内部乘法电路15倍频后达到300MHz的系统时钟。AD9854有10MHz串行接口和100MHz8位并行接口2种方式可以选择,此处将S/P SELECT (Pin70)引脚接高电平,选择并行传输方式。如图2所示,W78E58的P0.0至P0.7端口与AD9854的D0至D7端口相连传输数据信息,P2.0至P2.5端口与A0至A5端口相连传输寄存器地址信息,P3.6、P3.7分别与WR、RD两个引脚相连控制读写操作,由这三部分共同组成并行传输控制。例如,当WR引脚置低电平时,频率控制字通过数据端口送入I/O缓冲寄存器,再由内部的刷新时钟把控制字写入指定地址的寄存器。为节省单片机I/O口,简化硬件线路,本文采用矩阵式键盘,并结合软件编程,实现双功能键。键盘共设有16个键,由P1.0~P1.3四条行线和P1.4~.P1.7四条列线构成。其中包括数字键、单位键及功能键,用来对所需信号的频率、幅度及功能进行控制,最后输出的信号频率、幅度等信息通过液晶显示屏显示出来。显示部分采用国显公司的GXM1602NSL液晶模块,它的核心是HD44780。与W78E58的数据传输采用8位并行传输,可显示两行共32个点阵字符。HD44780支持用户自定义字符,故可以通过编程将频率、幅度、波形等汉字及数字信息显示出来。本文设计中还采用了通信接口(RS232)与PC机相联, PC机的控制命令可以通过TXD (Pin10) 和RXD (Pin11) 与W78E58进行交互,控制信号源的输出。

  系统软件设计

  在仪器的整个设计中,对系统软件的设计采用模块化设计的方法。系统软件由主监控软件、键盘显示器管理模块、外设中断管理处理模块、各功能模块和数据处理模块构成。上电复位后仪器首先进入监控主程序。它的任务是识别命令、解释命令,并获得完成该命令的相应模块的入口,起着引导仪器进入正常工作状态。系统的软件用C语言设计, 相对于汇编语言,C语言对机器底层硬件操作较为方便,模块化程度高,可读性与可移植性好。

  图中对AD9854进行初始化控制时,首先,MASTER RESET(Pin71) 脚必须置高10个系统周期以_上,然后对AD9854写入控制字。一旦设定后, AD9854将保持设定状态不变, 直到重新进行设置。AD9854通过内部一个地址范围为00H~ 27H的寄存器表存储有关的各种控制字和状态字。用户可通过I/ 0与该寄存器表进行通信,I/O缓冲区的内容必须在更新脉冲的作用下才能刷新到寄存器表中,这样可以很好地达到同步。寄存器表中00H、01H和02H、03H单元分别存放14位的相位控制字1和相位控制字2,它决定了输出信号可编程控制的相位精度即最低相位为PMN=360度/ 2“*=0.022度。

  04H~09H 和0AH~0FH单元分别存放48位的频率控制字1和频率控制字2,它决定了输出信号可编程控制的频率精度即最低频率为f MN=300X10*/ 2**=1.066X10~Hz。AD9854的五种工作模式选择字存放在寄存器表1EH单元。当AD9854工作在Chirp模式下时,基本编程步骤如下: (I) 将初始频率控制字Wpc写入48位FTWI (Frequency Tuning Word 1)中。

  (2)将频率步进量写入48位DFW (Delta FrequencyWord)中。(3) 将时间步进量写入20位RRC(RampRate Clock)中。(4)更新脉冲刷新数据。部分源程序如下:

  P2=0x04; 寄存器地址为04HP0=0x2A; 输出频率为50MHz

  P3.6=0

  P3. 6=1

  P2=0x1F; 寄存器地址为1FH

  P0=0x86; 工作模式为011

  P3.6=0

  P3.6=1

  。。。 *.。

  P2=0x1E; 寄存器地址为1EH

  P0=0x4F; 系统时钟为20MHz的15倍频即300MHz

  P3.6=0

  P3.6=1

楼主:
基于AD9854的正交扫频信号源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