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dejs的express安装

楼主(2018-09-01):
安装好最新版的Node.js后,会自动也安装上NPM工具的。那么怎么再安装Express模块呢。
如果直接是使用npm install express 安装后会报错没法用。
经过摸索找到了解决方法
先使用命令先配置npm的全局模块的存放路径以及cache路径:
npm config set prefix "C:\Program Files\nodejs\node_global"
npm config set cache "C:\Program Files\nodejs\node_cache"
然后使用安装指令
npm install express -g
-g 意思是装在global目录下,即上面的C:\Program Files\nodejs\node_global

楼主:
测试方式
并不是直接打开nodejs 就可以测的
在cmd 切换命令行到安装目录
cd C:\Program Files\nodejs\node_global\node_modules
然后输入node 指令,切换到nodejs工作软件下,输入指令,请求express模块
 require("express");
然后返回消息

说明安装成功了。

发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