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43W的电路12v 输出功放,音乐开到最大电源不稳定...

楼主(2018-09-01):
在设计一个开关电源12v输出到功放,在放音乐特别是重低音的时候,量测12v的电压会掉电严重,功放推动两个4欧10w的喇叭,理论上来说是绰绰有余的,可是不知道为何会导致12V的电压随着音乐波动拉低,最低掉到8.5v,导致音乐重低音有点破音的问题。

这是必然的,你的负载电流是2.5A*2=5A,然后乘以电压8.5V=42.5W,跟你的43W是一样的; 如果你要输出12V,输出电流是5A,则你的电源理论上要输出60W,选个80W的电源就可以了
xch
开关电源功率不足。 按照你的数据应该加大到43W *(12V/8.5V)^2 = 86W

网友A:
顺态功率输出能力不足,加大电容量也许会有所改善

网友B:
电源功率不够。。。
换个大的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C:
2个4 并联=2 假定最大峰值12V 则输出瞬态电流=12/2=6  电源瞬态储备=12*6=72W。
因为完全理论值,所以实际电源所需瞬态储备至少超过60W。所以,开关电源瞬态过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个4 并联=2 假定最大峰值12V 则输出瞬态电流=12/2=6  电源瞬态储备=12*6=72W。
因为完全理论值,所以实际 ...

但是我测量了功放瞬态电流最大才1.2A,而且两个喇叭是使用左右声道的喇叭,也算是并联吗?我在想提高功放的电压会不会好一点?再加个简单boost电路,升压到20v以上,专门供功放的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功率不够。。。
换个大的应该可以解决

可是用20w的跟40w的看起来波形是一样的掉电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态功率输出能力不足,加大电容量也许会有所改善

电容已经加了一个了,不过不大

@Siderlee :好吧 我已经买了10000uf的电容了 到了的时候再试试
@Siderlee :而且我的空间足够
@415755665 :不大 我的电压不高
@Siderlee :10000uf??那你那个电容得多大体积啊
我自己做的30W的 电容用的10000uF

网友D:
继续增加电容,这是最简单办法。

网友E:
电路图贴上看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测量了功放瞬态电流最大才1.2A,而且两个喇叭是使用左右声道的喇叭,也算是并联吗?我在想提高功放 ...

左右声道是一个电源供电的吧?从负载看,一般低频左右声道相位幅度都差不多,怎么不算并联?
要是提高电压,情况估计会更严重。
1.2A瞬态,怎么可能电压跌到你示波器这个德行呢?除非电源虚标,或者电流测量错误。

网友B:
不然为什么音频功放还有很多用工频变压器供电?因为它能够短时间承受很多倍的过载,开关电源就不行,基本上超过设定值就会有保护动作限制输出否则就很可能烧掉。

网友F:
电路舜泰速度,反应跟不上,此类开关电源,一定要用光耦反馈的架构,电容采用低阻点解,不要用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舜泰速度,反应跟不上,此类开关电源,一定要用光耦反馈的架构,电容采用低阻点解,不要用固态 ...

有用三极管反馈,电容要加载哪里?

楼主:
已经贴了 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态功率输出能力不足,加大电容量也许会有所改善

电容需要加在那一端  你看下原理图 我已经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然为什么音频功放还有很多用工频变压器供电?因为它能够短时间承受很多倍的过载,开关电源就不行,基本上 ...

那这一意思是说 开关电源不适合做 功放的吗?有什么方案可以整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这一意思是说 开关电源不适合做 功放的吗?有什么方案可以整改吗?

看你线路,是原边反馈的,原边反馈最大的毛病就是负载调整率很差,虽然通过改变参数和变压器工艺能够改善,但是还是很差。
副边反馈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而且如果过载保护设置合适,其动态能力不会比传统变压器差。

网友G:
    哈哈!…小鲜肉呀!
    音响有瞬间动态功率!开关电源不适合!
    工频整流能胜任!…
    如果音响10W,电源功率应在200W以上。
    科普一下;10W是指音频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小鲜肉呀!
    音响有瞬间动态功率!开关电源不适合!
    工频整流能胜任!…

动态功率呀,怎么算的200W 这么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续增加电容,这是最简单办法。

我买了10000uf的回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线路,是原边反馈的,原边反馈最大的毛病就是负载调整率很差,虽然通过改变参数和变压器工艺能够改善 ...

副边反馈 需要怎么更改,能给个思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副边反馈 需要怎么更改,能给个思路吗

给你个官方数据表,后面有副边反馈的典型线路,自己参考着修改一下就成。
http://www.semicon.sanken-ele.co.jp/sk_content/str-w605xs_ds_en.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右声道是一个电源供电的吧?从负载看,一般低频左右声道相位幅度都差不多,怎么不算并联?
要是提高电 ...

电流测量时直接断开电路,串进去一个指针电流表,看它的动态指针摆动,最大摆到1.2v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舜泰速度,反应跟不上,此类开关电源,一定要用光耦反馈的架构,电容采用低阻点解,不要用固态 ...

另外 ,你说的采用光耦反馈是才用TL431吗?意思是说要用副端反馈?

网友H:
1.2A的持续电流太小了,也就是电源的功率太小,12v*1.2A=14.4w,加大电容在功率不太大的情况下能改善瞬时功率,超过14.4w后就不管用了。建议1、增大电源功率;2、加入大的滤波电容。

19楼说的对,针对音频功放,电源要有很大的余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 ,你说的采用光耦反馈是才用TL431吗?意思是说要用副端反馈?

对啊,副边通过TL431采样,然后通过光耦到原边的FB端,这款芯片本身就是用来副边反馈,而不是作为原边反馈芯片的,原边反馈芯片都设计有线压降、电流补偿的,而这个芯片很明显是没有这块东东滴。你原来的设计虽然简单,但是性能肯定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啊,副边通过TL431采样,然后通过光耦到原边的FB端,这款芯片本身就是用来副边反馈,而不是作为原边反 ...

你好 我这个是双输出的,有两端副边输出,只是FB端是在上面的那一端输出,现在的下面这一端的输出负载比较大,是不是反馈要改到负载比较大的这一端呢??另外我图中的10V输出其实是12v 我的功放就是接下面这边的,标注10v 实际为12v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1.2A的持续电流太小了,也就是电源的功率太小,12v*1.2A=14.4w,加大电容在功率不太大的情况下能改善瞬时功 ...

嗯增加了滤波电容到10000UF确实有改善了 但是我想在源头开解决 也就是开关电源这边来解决是否可以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增加了滤波电容到10000UF确实有改善了 但是我想在源头开解决 也就是开关电源这边来解决是否可以呢 ...

只能换更大功率的开关电源了,原来的修改有点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