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单片机是如何控制充电的

楼主(2018-09-01):
这个小板单片机28,29脚驱动充电器高压部分mos工作,现在故障是单片机28脚29脚无输出驱动电压!高手看看是不是别的引脚控制的单片机28,29脚工作,还是单片机直接控制2829脚工作?要是单片机直接控制单片机工作的话是不是单片机坏了?另外单片机坏了的话能提出程序吗?

@山东电子小菜鸟 :没有图纸没有参数实在是没有办法修!准备放弃不修了!
如果元器件木有问题的话,需要再接插件排针上给定正确的电压信号才可以有输出的,
如果元器件木有问题的话,需要再接插件排针上给定正确的电压信号才可以有输出的,
@山东电子小菜鸟 :我搞电源维修的,您说很多脚管着输出,要是把所有的原件更换下会不会有输出?关键电阻在线测着差不多都是好的
数字开关电源中,里面有很多保护逻辑,都会使PWM输出消失;如果是抄板的话,再买个新的抄吧

楼主:
知道的高手来帮帮忙

网友A:
单片机坏了,100%不能提取出程序,哪怕花大钱去找专业**的,他们需要的必须是完全无故障的单片机。
看实物,应该是单片机直接驱动的,但是要知道单片机能输出驱动信号,有他设计时候必须的条件,比如某个脚必须什么电压啊,比如某个脚必须高低电平什么的。这个没有资料真心不好搞。
这样的线路,一般来说,只能是原厂维修的才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坏了,100%不能提取出程序,哪怕花大钱去找专业**的,他们需要的必须是完全无故障的单片机。
看实 ...

单片机是好的现在故障指示灯一直在闪,单片机2829驱动的两个脚就是没有输出电压,您的意思是说有可能别的脚也控制单片机的2829脚输出,看到单片机控制的也真头痛

网友B:
用了MCU一般会有比较完善的保护功能的,它需要确定运转需要的条件都正常才会驱动功率开关。

网友B:
你们是在抄别人的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MCU一般会有比较完善的保护功能的,它需要确定运转需要的条件都正常才会驱动功率开关。 ...

也就是需要别的引脚正常才出驱动信号?应当查那个引脚才能出信号啊?我是搞维修的有3个这样的充电器都没修好!一般那个引脚控制输出可以指点一下吗?我测着电阻都是好的在线测量的!

楼主:
要是其它脚控制的用断开单片机控制脚,用可调电阻调电压让它驱动2829脚输出会有危险吧?应当调4 5 6 7 8 9 10 13 14 15 16 17 18脚调整那个才对

网友B:
这种产品的维修需要有原厂的支持才能搞的,你这样是搞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产品的维修需要有原厂的支持才能搞的,你这样是搞不了的。

哦哦我也准备放弃了不修了以后不接单片级的充电器了!

楼主(2019-10-21):
请教高手 ,又来了个单片机 的还是和这个一样没有高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