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阶梯波发生器

楼主(2018-09-02):
请问阶梯波发生器的最后一个运放是怎么控制阶梯波成周期性变化的啊?

楼主:
书上说的是比较器和电子开关,但我还是不知道原理是什么,求解答

网友A:
复位就好了,模拟电路中就是积分电容放电

网友B:
图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就好了,模拟电路中就是积分电容放电

那请问是怎么控制积分电容来放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看不清

具体参数是看不清,但我想问的是原理,不知道参数应该也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