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仿真一个三极管电平转换电路,判断时出现负压,想不明白

楼主(2018-09-02):
昨天在论坛里看到一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2174-1-1.html如何克服三极管结电容造成的波形失真?”内容是关于使用PWM波驱动三极管去驱动MOS管时,在频率增高的情况下,在驱动三极管导通时C极电压上升缓慢,我比较认同的解释是由于受到C极与E极间的寄生电容影响,导致电压上升缓慢,于是使用TI的TINA仿真软件进行仿真验证,        但是我发现了其他问题:即在三极管关断时,C极电压会出现一个约-0.7V的负脉冲,然后才变高。思考了很久都没有找到该如何解释这个现象,还请大神指点:
仿真的原理图和对应的波形图如下:

网友A:
基极串联一小阻值电阻。。。

楼主:
上面的原理图有些不合理,经过@king5555 的提醒,我在基极串联了一个2K的电阻,再进行仿真,关断时C极不会出现负脉冲了,这两者之间怎么解释呢?还有一个是三极管在导通的时候C极怎么会出现一个过冲的毛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极串联一小阻值电阻。。。

谢谢回复,我串联了一个电阻,C极确实是不会再出现负脉冲了,只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呢?还请指点

网友B:
仿真模型过于简单导致的。
实际可能没有负脉冲出现。

网友C:
是电路中不会出现负脉冲吧,原理说不过去啊,可以搭建电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电路中不会出现负脉冲吧,原理说不过去啊,可以搭建电路看看

可能是器件的仿真模型在仿真时不应该这样接吧,是我电路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