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单片机供电电源峰峰值太大,如何使纹波再0.5V以内呢

楼主:
刚毕业不久,领导让做一个3V单片机控制电路,测试发现 电源适配的峰峰值在1V左右,偶尔到1.2V
请问有没有懂的小哥哥,如何才能让电压峰峰值降低呢?
电源进我板子的时候,我已经用100uf/16V电解电容滤波了,但是发现没什么作用。

楼主(2018-09-02):
谢谢,刚刚用100uH的电感,串到正极,峰峰值降到880mV,有所改善,但是还离目标太远,
有没有成熟的滤波稳压电路呢。谢谢了~

楼主:
没办法让客户去换电源啊,而且有时候客户是直接用的他们设备上的电源,没办法换。。。。

网友A:
一般的电源不可能有这么高的P-P波动,但是非常像探头、接地线等等的综合干扰叠加。
你可以首先拿你连接的GND和稍微有段距离的GND用探枪测量一下,估计还是能测到很大的扰动。

网友B:
加共模电感,还有测试纹波示波器的探头要改造,把接地线去掉,拔掉上面的塑料,用焊锡丝缠绕金属部分,焊在测试点的地端,探头测试所需电源

网友C:
08年注册的论坛号。。现在才毕业 惹不起

网友D:
我也觉得LZ惹不起,注册10年的刚毕业的。
大概率是测试问题,LC滤波还有这么大纹波,不可能。

网友E:
加一级LDO

网友F:
用小电容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LZ惹不起,注册10年的刚毕业的。
大概率是测试问题,LC滤波还有这么大纹波,不可能。 ...

可能上大学注册的,现在是博士毕业。。。。。
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H(点评):
很有道理啊 4+3+3=10

网友I:
可能上大学注册的,现在是博士毕业。。。。。
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J:
1. 先确保你测试纹波的方法正确,探头正负应该直接接在电源电容两端;2. 测试的时候,有没有开启20 MHz带宽;3. 有条件的话,看看纹波的频谱,再加一个合适的滤波小电容。

网友K:
用线性电源吧!

网友L:
这些杂波不算吧

网友M:
3V电源有这么大的纹波就拿去丢了吧,我到觉得是你示波器测量不对,纹波测量,你时基设置为50MS?

楼主(2018-10-30):
引用 网友M:
3V电源有这么大的纹波就拿去丢了吧,我到觉得是你示波器测量不对,纹波测量,你时基设置为50MS? ...

我不太懂呢。。。 应该怎么设置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J:
1. 先确保你测试纹波的方法正确,探头正负应该直接接在电源电容两端;2. 测试的时候,有没有开启20 MHz带宽 ...

不太懂呢。哪里开启20MHz带宽呢,而且,为什么要开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能上大学注册的,现在是博士毕业。。。。。
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太懂呢。哪里开启20MHz带宽呢,而且,为什么要开启呢?

选择对应通道,在设置界面一般都有带宽限制选项。加20M带宽限制,是为了避免高频噪声对电源纹波测试结果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选择对应通道,在设置界面一般都有带宽限制选项。加20M带宽限制,是为了避免高频噪声对电源纹波测试结果 ...

嗯嗯,谢谢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