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 谁搞过 使用CODESYS 来开发的STM32?

楼主(2018-09-02):
请问 谁搞过 使用CODESYS 来开发的STM32?

似乎这样的开发方式 很另类啊!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个。

楼主:
这个开发环境 貌似在国外 很流行。

楼主:
大部分都支持 英飞凌 德系的吧!

网友B:
你说的这个 需要下载一个 RT 系统。。。

然后做好底层 就可以使用这个CODESYS 来开发芯片了。。。

网友B:
貌似是一些工业上面 用的多。

网友C:
CODESYS是什么啊

网友D:
CoDeSys 是一种功能强大的PLC软件编程工具,它支持IEC61131-3标准IL 、ST、 FBD 、LD、 CFC、 SFC 六种PLC编程语言,用户可以在同一项目中选择不同的语言编辑子程序,功能模块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oDeSys 是一种功能强大的PLC软件编程工具,它支持IEC61131-3标准IL 、ST、 FBD 、LD、 CFC、 SFC 六种PL ...

感谢热心解答啊

网友E:
CODESYS?这个还没听说过,应该又是工业上的吧。

网友F:
开发环境是什么?

网友F:
是协议还是什么?感觉好难的样子

楼主:
似乎是一个 运行环境 感觉很难很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