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请教个电路-第一次接触这类的

楼主(2018-09-02):
需要对锂电池的充放电状态进行监测,12V/24V兼容

目前初步的想法是在锂电池两极并联一个大电阻,然后电阻两端接入一个电压比较器,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问题不是很清楚,大电阻两端接比较器?怎么接,你是想实现什么功能?比较器来比较电压大小判定有没有电?

网友B:
有专门做锂电池充放电管理的专用芯片,各种参数检测都可实现。

网友C:
敢问你电阻的功率是多少  不如用恒流源做测试

网友D:
不知你的锂电池是什么组合的?前级是否加了充电电路,升降压之类的。后级一般有锂电管理电路,可以通过通讯来进行监测、

网友E:
锂电池充放电都有现成方案的,你最好把使用场景描述清楚。

网友F:
现成的锂电池方案很多,而且从安全性来说,必须是每一个单元都监控,这是锂电必须的,没有12  24说法,磷酸铁锂 3.65V  三元聚合物 4.2 (最高),然后按照串数目,设置监控单元数目。有大量这类芯片,可以直接选用。
2倍电压自动适应,这算是一个另类需求,其实就是串数变化,如果只是12-24的一个2端检测,肯定不可以,那样玩锂电太危险了。
理论上这样的应用,保护板放电池那是最好,无论充电放电都由电池那边直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