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新手刚学,我这个按键中断到底哪里配置错了,一直没反应

楼主(2018-09-02):
pi, gp, IO, GPIO, TE

原理图如下:其中GPIO60和GPIO61是开发板配套程序配置好的,现在自己尝试配置GPIO13,但是按键一直没有反应,不知道哪里配置有误,自己检查了很多遍也没发现。

相关寄存器说明:

程序中语句后有写//自己添加的”‘’都是自己添加上去的:

//!  - Xint1Count - XINT1 interrupt count
//!  - Xint2Count - XINT2 interrupt count
//!  - LoopCount  - Idle loop count
//
//###########################################################################

//###########################################################################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 Device Headerfile and Examples Include File

// Prototype statements fo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__interrupt void xint3_isr(void);
__interrupt void xint4_isr(void);
__interrupt void xint1_isr(void);//自己添加的

volatile Uint32 Xint3Count;
volatile Uint32 Xint4Count;
volatile Uint32 Xint1Count;//自己添加的
Uint32 LoopCount;

#define DELAY 35.700L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DINT;
   InitPieCtrl();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VectTable.XINT3 = &xint3_isr;
   PieVectTable.XINT4 = &xint4_isr;

PieVectTable.XINT1 = &xint1_isr;//自己添加的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Xint3Count = 0; // Count Xint1 interrupts
   Xint4Count = 0; // Count XINT2 interrupts
  Xint1Count = 0; // //自己添加的
   LoopCount = 0;  // Count times through idle loop

   PieCtrlRegs.PIECTRL.bit.ENPIE = 1;          // 使能PIE块  Enable the PIE block
   PieCtrlRegs.PIEIER12.bit.INTx1= 1;          // 使能组12 INT1    Enable PIE Gropu 12 INT1
   PieCtrlRegs.PIEIER12.bit.INTx2 = 1;          // 使能组12 INT2    Enable PIE Gropu 12 INT2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4 = 1;          // 使能组1 INT4   //自己添加的

   IER |= M_INT12;                              // Enable CPU int1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 GPIO0 and GPIO1 are inputs
   EALLOW;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60 = 0;         // GPIO60   对应开关SW4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60 = 0;          // input
   GpioCtrlRegs.GPBQSEL2.bit.GPIO60 = 0;        // Xint1同步到SYSCLKOUT    Xint1 Synch to SYSCLKOUT only      Xint1同步到SYSCLKOUT

   //自己添加的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3 = 0;         // GPIO13   对应开关SW3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3 = 0;          // input
   GpioCtrlRegs.GPAQSEL1.bit.GPIO13 = 0;        // Xint1同步到SYSCLKOUT    Xint1 Synch to SYSCLKOUT only      Xint1同步到SYSCLKOUT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61 = 0;         // GPIO61  对应开关SW5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61 = 0;          // input
   GpioCtrlRegs.GPBQSEL2.bit.GPIO61 = 2;        // XINT2 Qual使用6个样本          XINT2 Qual using 6 samples
   GpioCtrlRegs.GPBCTRL.bit.QUALPRD0 = 0xFF;   // 每个采样窗口是510个SYSCLKOUT     Each sampling window is 510*SYSCLKOUT

   EDIS;

   //注意一点就是外部中断1和2只能对GPIO0—GPIO31配置;
   //外部中断3和4、5、6、7只对GPIO32—GPIO63配置。
   //GPIO分为A(0-31)、B(32-63)、C(64-87);C组的不能配置为外部中断;
   EALLOW;
   GpioIntRegs.GPIOXINT3SEL.bit.GPIOSEL = 60;//0x1c;   //GPIO60//28  选择GPIO中断输入源 GPIO32 至 63
   GpioIntRegs.GPIOXINT4SEL.bit.GPIOSEL = 29;//0x1d;   //GPIO61//29  选择GPIO中断输入源 GPIO32 至 63
   GpioIntRegs.GPIOXINT1SEL.bit.GPIOSEL = 13;   //GPIO13//自己添加的
   EDIS;

// Configure XINT1
   XIntruptRegs.XINT3CR.bit.POLARITY = 0;      // Falling edge interrupt  下降沿中断 SW4  GPIO60
   XIntruptRegs.XINT4CR.bit.POLARITY = 1;      // Rising edge interrupt   上升沿中断 SW5  GPIO61
   XIntruptRegs.XINT1CR.bit.POLARITY = 0;      // Falling edge interrupt  下降沿中断 SW3  GPIO13  //自己添加的

// Enable XINT1 and XINT2
   XIntruptRegs.XINT3CR.bit.ENABLE = 1;        // 使能外部中断3
   XIntruptRegs.XINT4CR.bit.ENABLE = 1;        // 使能外部中断4
   XIntruptRegs.XINT1CR.bit.ENABLE = 1;        // 使能外部中断1  //自己添加的

// 用来指示发生了中断,在中断函数中进行翻转
   EALLOW;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0 = 0;        // GPIO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0 = 1;         // output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0=1;           //付初值
   EDIS;
   LoopCount=0;

   for(;;)
   {
           LoopCount++;
   }
}

__interrupt void xint3_isr(void)
{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0 = 1;   // GPIO0翻转
     Xint3Count++;

     //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get more from group 1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2;//另外还要注意PIEACK位的清除也只有软件清除,一般在中断程序的结尾向对应PIE ACK位写1来清除。
}

__interrupt void xint4_isr(void)
{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0 = 1;   // GPIO0翻转
     Xint4Count++;

     //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get more from group 1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2;//另外还要注意PIEACK位的清除也只有软件清除,一般在中断程序的结尾向对应PIE ACK位写1来清除。
}

//自己添加的
__interrupt void xint1_isr(void)
{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0 = 1;   // GPIO0翻转
     Xint1Count++;

     //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get more from group 1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另外还要注意PIEACK位的清除也只有软件清除,一般在中断程序的结尾向对应PIE ACK位写1来清除。
}

仿真结果如下:我自己写的按键中断按下去一直没反应。请前辈们知道的知道一下新手小弟。

楼主:
一天过去了,为啥没人啊

网友A:
最好判断一些中断的相关标志有没有触发
如果没有就检查中断的配置     如果有就看看你的中断入口函数有没有指对了

网友B:
嗯,借助仿真器,捕捉寄存器的变化。
另外你的电路也检查一下,到底信号进去了没有

网友C(2018-10-16):
IER要使能第一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