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加载程序失败

楼主(2018-09-03):
E:\请问大家使用CCS加载程序时遇到过类似问题吗,怎样解决呢

网友A:
校验过不去       你的.out应该有问题      最好查看一下.map文件
看看里面有不能识别或这其他异常的地址段没

网友B:
刷程序出错,会不会芯片被加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