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开发STM32 的 CAN总线的时候,ID 标识符 需要频繁的修改吗?

楼主(2018-09-03):
开发STM32 的 CAN总线的时候,ID 标识符 需要频繁的修改吗?

网友A:
应该不需要的啊

网友B:
不用的  初始化一次就可以

网友C:
个人认为 楼上的正解

楼主:
按道理来说 初始化一次 就可以。

但是 如果是某些消息数据帧,使用不同的ID 标识符,是不是可以这样:满足了多机通讯的要求?

楼主:
例如:多机通讯中,10个节点,你如果要控制的方式是:

开机,关机,自检,回传电流,电压,等等 消息的时候,如何回传呢?

如果不修改标识符,岂不是要浪费 一两个字符数据了?

这是一个疑惑 的问题。。。

楼主:
假如 设定了 电流 电压 自检 开机 关机 错误 等方面的标识符,这样 任何一个查询的时候 都可以判断出来 后面只需要浪费一个字节跟着0--255 种状态是不是就可以了?

当然 如果用一个固定的标识符 0-255 种状态数据 也可以基本上描述一个对象的所有状态了 但是 主机或者一个总机 就不太好接受从机的ID 消息了,。。,

网友D:
最好不好总改

网友E:
设置一次就行

楼主:
看样子 还是 只修改一次 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