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过流检测电路原理

楼主(2018-09-03):
有没有大佬给分析下这个过流检测电路的原理

网友A:
用的如果是电流互感器,那么R44大概是电流-电压转换的电阻,然后放大,比较或是AD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如果是电流互感器,那么R44大概是电流-电压转换的电阻,然后放大,比较或是AD转换。。。。 ...

能不能给具体的分析下原理,谢谢啦

网友A:
你的图不完整,而且看起来像是随手画的,不方便深入讨论。。。。。

楼主:
      这图比较完整,您帮着看下,谢谢

网友B:
D2 钳位
运放, D1, D3相当于 2倍增益的全波整流

设输出电压为v, R90为r, 检测电流为I

那么输出v = I/200*r*2

网友C:
就是,想让别人帮忙分析原理,却又藏着掖着。

把整份图纸传上来完美

网友D:
后面建议把R8和R11去掉

网友E(2018-10-07):
引用 网友B:
D2 钳位
运放, D1, D3相当于 2倍增益的全波整流

这个怎么看出D1,D3是做全波整流啊

网友B:
一个运放加二极管是半波整流,  另外一组输入刚好反向, 一起就是全波整流

网友F:
为什么要用d1,d2,d3,没意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要用d1,d2,d3,没意义。

D2,是输入限幅保护。D1、D3是整流,相当于取绝对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G:
D2,是输入限幅保护。D1、D3是整流,相当于取绝对值。

D2,是输入限幅保护----没意义
D1、D3是整流----直流平移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D2,是输入限幅保护----没意义
D1、D3是整流----直流平移即可

如果输入电流过大,D2就有意义了。因为输入电流过大,则运放输入电压过大,可能造成运放的损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如果输入电流过大,D2就有意义了。因为输入电流过大,则运放输入电压过大,可能造成运放的损坏。 ...

那设计就有问题,out一般为0 to 5v(3。3v)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如果输入电流过大,D2就有意义了。因为输入电流过大,则运放输入电压过大,可能造成运放的损坏。 ...

就算vin过大,也只会饱和,不会造成损坏,采样器输出是高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就算vin过大,也只会饱和,不会造成损坏,采样器输出是高阻。

看看运放的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看看运放的手册就知道了。

只有电流才会烧坏ic。加二10k不就行了?vin能有多大?

网友A:
用了电流互感器,用了运放做2倍放大,再检波。。。。
还不如直接把采样电阻增加一倍做检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用了电流互感器,用了运放做2倍放大,再检波。。。。
还不如直接把采样电阻增加一倍做检波。。。 ...

所以这个电路画蛇添足的地方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