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工作在5V电源下,

楼主(2018-09-03):
N76E003工作在5V电源下,调试器需不需要将跳线跳到5V?

不需要. 调试器一般是3.3v 不影响

楼主:
为什么5V调试没有3.3v稳定,经常连不上

网友A:
需要,因為電壓準位不同,nulink的代碼會誤判,會有錯誤的情況。

网友B:
不是非常需要,但是理论上,换成一样电压那就更可靠。
反过来如果调试器5V。芯片工作3.3 这样就是完全不可以。IO都会变成供电端口,甚至直接损坏IO。
原因很简单,调试器是驱动端,当驱动端高于被调试单片机,那么单片机的被连接IO都会因为寄生二极管对单片机的VCC供电,如果有超过芯片闩锁门限的电流,芯片会损坏。

楼主:
是将调试器跳线也跳在5v的情况下,发现没有3.3v稳定,经常连不上

网友C:
你看芯片,如果是手册说3.3V的,当然是3.3V稳定,说支持5V,那是说IO电平能承受5V。

网友C:
还是以手册推荐电压为准,要不然容易损坏。

楼主:
,宽电压工作范围2.4V至5.5V 应该怎么理解?

网友D:
宽电压应该是基本上可以工作。但是不一定靠谱,只有额定电压是最靠谱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宽电压工作范围2.4V至5.5V 应该怎么理解?

应该是指2.4V - 5.5V的供电电压都可以工作。
但是,IO的电平与工作电压应该要一致。除非IO标明能够容忍5V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