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放芯片使用

楼主(2018-09-03):
请问有使用过TPA3110这款功放芯片的吗,芯片供电电压24V,输入阻抗设为30K欧,信号输入采用单端输入,现在输入信号峰峰值调大到850mv左右,芯片就自动保护,输入信号幅值低于这个值才有输出,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检测供电端负载能力是否够用,还有芯片散热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供电端负载能力是否够用,还有芯片散热设计

芯片使能后用示波器观察芯片电源脚,电源电压没有掉落
现在都是短时测试

网友B:
3110 有非常全面的保护设计:热保护和短路保护。短路保护包括输出对电源、对地、对其他输出的短路保护。热保护和短路保护都有自愈特性。

你把供电降到12~16v看看.再有你的负载是多少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使能后用示波器观察芯片电源脚,电源电压没有掉落
现在都是短时测试 ...

能测试电流不?

网友C:
TPA3110有过温、短路保护(电流过大),会自动恢复。直流保护,不会自动输出,必须断电才能恢复。
没有其他的保护环节。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分析。

楼主:
是说看下芯片供电电流多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A3110有过温、短路保护(电流过大),会自动恢复。直流保护,不会自动输出,必须断电才能恢复。
没有其他 ...

采用手册上的自恢复电路,将SD和FAULT连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10 有非常全面的保护设计:热保护和短路保护。短路保护包括输出对电源、对地、对其他输出的短路保护。热 ...

负载是个高频变压器

tyw
音频功放去带动高频变压器?晕,可能毛病就在这里.你用万用表量下电阻.感抗 XL=2πfL 随交流电的频率增加,感抗增大。高频变压器在音频中的感抗极小,所以会引起过载保护.

楼主:
用示波器查看1脚SD波形,有脉冲波形,,周期约在424ms,是不是一直处于保护状态

网友D:
要不要试下VA2221,我这有卖,可以替换TPA3110,还可以省4颗电感,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同时也可以过EMI

网友E:
引用 楼主:
负载是个高频变压器

应该是过载保护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负载是个高频变压器

负载居然是高频变压器,那么无疑,就属于短路保护范围了,高频变压器低频(音频)负载非常低啊,不是标准的类似扬声器8欧姆负载。亲,这里要用必须是音频变压器而不能是高频变压器。直接变化的PWM载波是不能通过变压器升降压的。如果你需要用的就是升降压后的输入信号,那么负载只能是音频变压器。

楼主:
我用示波器测芯片输出脚波形是这样的,感觉输出的PWM波形畸变严重应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A3110有过温、短路保护(电流过大),会自动恢复。直流保护,不会自动输出,必须断电才能恢复。
没有其他 ...

把输入信号幅值调低后就有输出,不用断电恢复,请问这是哪种情况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输入信号幅值调低后就有输出,不用断电恢复,请问这是哪种情况呢

上面都说过了,高频变压器不能用在这里做负载。至于幅值很低,可以输出,只能意味着高频变压器低频内阻在你这个输入条件下,不会触发保护而已,而且这个幅度应该非常低(高频变压器低频电阻比较小)。
看看你这个PWM输出波形,因为极低的低频负载,都已经变形成什么模样了。
不知道你需要的驱动负载到底是什么,反正高频变压器是不能用在D类放大器的,要用变压器,只能是低频变压器,比如我们常见的定压扩音机输出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都说过了,高频变压器不能用在这里做负载。至于幅值很低,可以输出,只能意味着高频变压器低频内阻在 ...

后面将负载换成75欧水泥电阻,输出PWM波形也是有畸变,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都说过了,高频变压器不能用在这里做负载。至于幅值很低,可以输出,只能意味着高频变压器低频内阻在 ...

后面试了下,PWM波形畸变应该输入到功放的正弦波波形有高次谐波有关,我把没有高次谐波的正弦信号通过跟随器输入功放,功放输出的PWM波形没有畸变这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