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点。

楼主:
如图D1为开关管,输入保护。ZD1 ZD2 应该也是限幅保护
T1为电流互感器,通入直流150ma。示波器显示K端为尖顶波,L端类似矩形波,周期都为2.5ms。电流互感器焊下来通入直流电流开路示波器显示为100KHZ正弦波,小弟实在看不懂这个电路。求大神分析,多谢。。。

楼主(2018-09-03):
单电源5V供电

网友A:
RL多谐振荡器。R6正反馈,T1的一侧通过直流调节电感大小,电流越大,电感越小,振荡频率越高,反之,振荡频率越低。结果这个电路功能是电流I/频率f转换。

网友B(点评):
你好,ZD1 ZD2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ZD1、ZD2二极管阻尼、限幅、电感T1的感生高压。实际可以不用,运放输出(14)脚IC内部已有钳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