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向李小龙学FPGA

楼主(2018-09-03):
还是从李小龙说起。伴随着一声“哟嚯”,飞出一脚后张开双臂身体半蹲的招牌式动作,被全球各地无数人模仿过。可是我们知道,全世界只有一个李小龙。无论你把“招式”模仿得多么惟妙惟肖,都无法达到那个效果。原因其实很简单,我们不具备他的速度和力量。采用反推法逆向思维,如果具备了他的速度与力量,任何一个招式都会威力无穷。由此可知,基本功是多么重要。
前几节的内容,我们讲的是怎么“减负”,尽量卸下对于完成项目来说没有必要的学习部分。本节内容要讲的就是,对于核心知识点,必须下苦功完全掌握。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感觉”已经懂了,会了,但是一进入实际项目束手无策。为什么?这种情形,绝大部分时候,都是因为基本核心知识点还没有完全学通,处于半懂不懂的状态。例如:
搞不清楚 add_flag和sel_flag的区别 ,不清楚变量使用的条件,不清楚计数器需要用几个已经计数器之间的关系。
那么对于核心知识点,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算是真正掌握了呢?
例 :当收到en1=1时,执行一下操作
a.间隔2个时钟周期后,dout产生宽度为5的高电平脉冲,然后
b.间隔2个时钟周期后,dout产生宽度为7的高电平脉冲,然后
c.间隔2个时钟周期后,dout产生宽度为3的高电平脉冲,然后
d.间隔2个时钟周期后,dout产生宽度为6的高电平脉冲。
当收到en2=1时,执行一下操作
a.间隔4个时钟周期后,dout产生宽度为3的高电平脉冲,然后
b.间隔1个时钟周期后,dout产生宽度为6的高电平脉冲,然后
c.间隔6个时钟周期后,dout产生宽度为3的高电平脉冲,然后
d.间隔2个时钟周期后,dout产生宽度为5的高电平脉冲。(答案如下)
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begin
        cnt0 <= 0;
    end
    else if(add_cnt0)begin
        if(end_cnt0)
            cnt0 <= 0;
        else
            cnt0 <= cnt0 + 1;
    end
end
assign add_cnt0 = add_flag ;
assign end_cnt0 = add_cnt0 && cnt0==x-1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begin
        cnt1 <= 0;
    end
    else if(add_cnt1)begin
        if(end_cnt1)
            cnt1 <= 0;
        else
            cnt1 <= cnt1 + 1;
    end
end
assign add_cnt1 = end_cnt0;
assign end_cnt1 = add_cnt1 && cnt1==4-1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dout <= 0;
    end
    else if(en_dout)begin
        dout <= 1;
    end
    else if(end_cnt0)begin
        dout <= 0;
    end
end
assign en_dout = add_cnt0 && cnt0 == y-1;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add_flag <= 0;
    end
    else if(en1||en2)begin
        add_flag <= 1;
    end
    else if(end_cnt1)begin
        add_flag <= 0;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sel_flag <= 0;
    end
    else if(en1)begin
        sel_flag <= 0;
    end
    else if(en2)begin
        sel_flag <= 1;
    end
end
always  @(*)begin
    if(sel_flag==0)begin
       if(cnt==0)begin
        x = 7;
        y = 2;
       end
       else if (cnt1==1)begin
        x = 9;
        y = 2;
       end
       else if (cnt1==2)begin
        x = 5;
        y = 2;
       end
       else begin
        x = 8;
        y = 2;
       end
    end
    else begin
        if(cnt==0)begin
        x = 7;
        y = 4;
       end
       else if (cnt1==1)begin
        x = 7;
        y = 1;
       end
       else if (cnt1==2)begin
        x = 9;
        y = 6;
       end
       else begin
        x = 7;
        y = 2;
       end
   end
end

类似这些习题,一直要练习到不需要思考的过程,而是形成类似于条件反射式的自然反应。掌握的要领就是不停练习反复练习。在这一点上,没有捷径可走。唯一可依托的,就是——勤奋。
高深的内容都是由最基本的要素组合而成。一旦有了扎实的基本功底,就有了“李小龙的速度与力量”,很多“招式”方面的高深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本节中我们通过借喻“功夫”,来说明基本功的重要性以及和高深内容的关系。

网友A(2018-11-24):
楼主写的很好呀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