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伏秒积定律的波形图问题

楼主(2018-09-03):
【不懂就问】
图中是关于伏秒积定律的波形图,源自《精通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
Von代表导通时电感电压,Voff代表关断时电感电压
功率变换器,升降压电路,一个周期内,导通时间内的阴影面积等于关断时间内的面积
但是电感在关断瞬间会感应出一个尖峰电压值,
怎么图中Voff一直都小于Von呢?应该在短时间内有尖峰大于Von才对
求解答

网友A:
当占空比大于0.5,voff就大于von了,不会出现尖峰是因为后面有理想电容和理想二极管,所以不会突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占空比大于0.5,voff就大于von了,不会出现尖峰是因为后面有理想电容和理想二极管,所以不会突变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