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电源电路产生快速电流瞬变优化方法

楼主(2018-09-03):
电源电路产生快速电流瞬变优化方法a

       电源供应引起的扰动可能会导致故障。µC的电源电路产生快速的电流瞬变,在VDD上产生电压变化。通过在µC附近放置一个电容器来降低这些影响。一般来说,所有的高频信号都应该被地面上的低阻抗路径所削弱。

微控制器的电源供应大部分是由外围类型(逻辑、模拟、CAN、……)收集的,这使得微扰断开变得更容易。

          电容器必须尽可能地靠近每一个电源引脚。

从EMC的角度来看,这种过滤建议对于低频扰动是有效的。这种电容的内部电感(大约5nH)在10MHz周围产生了一个平行的共振频率。为了防止在这个频率范围之外的干扰,如静电干扰,推荐使用第二个低值的电容器。

在此过程中,应进行EMC测试,以确定是否需要这种电容器。'

楼主:
电源电路产生快速电流瞬变优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