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纳秒延时怎么写

楼主(2018-09-03):
在ARM编译器里怎么实现纳米

网友A:
弱弱地问一句,请问CPU频率多少?
频率在数学表达式中用“f”表示,其相应的单位有:Hz(赫)、kHz(千赫)、MHz(兆赫)、GHz(吉赫)。
其中1GHz=1000MHz,1MHz=1000kHz,1kHz=1000Hz。
计算脉冲信号周期的时间单位及相应的换算关系是:s(秒)、ms(毫秒)、μs(微秒)、ns(纳秒),
其中:1s=1000ms,1 ms=1000μs,1μs=1000ns。

网友B:
NB的人来了

网友C:
只能实现微妙,纳秒不行吧,一般单片机都是Mhz主频,对应的是微妙

网友C:
如果是纳秒,那要用GHz的计算机CPU才行。

网友C:
不过就算计算机CPU才最高4GHz,也是很难实现1个纳秒的。

网友D:
没有纳秒级延时,任何芯片都不可能实现,最小指令周期,高速的,也有5nS这样(200MHz单周期指令),洗洗睡吧。

网友E:
都是见人家us延时或者ms延时。ns的没见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都是见人家us延时或者ms延时。ns的没见过。

支持高精度的pwm模块的单片机可以实现,比如stm32f334,可以实现217ps的定时分辨率,做到单次ns可以,但是也不能连续进行调节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支持高精度的pwm模块的单片机可以实现,比如stm32f334,可以实现217ps的定时分辨率,做到单次ns可以,但 ...

这种延时好像是不能插入到任何位置作为延时的吧。

网友:
1000ns还是可以的。

网友G:
dwt了解一下,ns延时,,,有空我发个帖子写下关于这个的资料

网友G:
dwt内核延时

网友H:
都是大神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支持高精度的pwm模块的单片机可以实现,比如stm32f334,可以实现217ps的定时分辨率,做到单次ns可以,但 ...

如果作为延时用,一条指令执行都过去多少ns了,完全不准

网友J:
纳秒延迟...这个什么能实现啊?我也不知道,感觉挺奇特的。虽然没啥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