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函数返回栈变量?

楼主(2018-09-03):
大神们 函数不能返回栈变量(局部变量),因为栈变量(局部变量)到函数结束时就会被释放。但是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人写的程序:
int getLen(int num)    //计算该数一共有多少位(长度){
int flags = 0;
for (num; num >0 ; num/=10)
{        flags++;       }
return flags;   //返回位数(长度)
}
他好多函数都是这样返回栈变量 他这样不对吧? 毕竟是网上大神发的帖子我也不敢随便怀疑,所以问下大家对吗? 如果对 不能返回栈变量为什么他就可以?

网友A:
照你这么说,那函数都不用返回了,操作系统、文件系统等等也不要设计了。
建议基础打牢

网友B:
这是返回值好不好,变量的值
不能返回局部变量的地址(静态变量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你这么说,那函数都不用返回了,操作系统、文件系统等等也不要设计了。
建议基础打牢 ...

那你来说说函数怎么返回局部变量? 函数结束局部变量就被释放了怎么返回?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你来说说函数怎么返回局部变量? 函数结束局部变量就被释放了怎么返回? ...

函数弹栈之后该函数占用的栈内存自然就被释放掉了(重点是……栈)。我们返回的局部变量实际上已经不是局部变量本身了,而是它的复制品。
他的原理是这样的,你要知道就解释清楚,不要啥也没解释呢就训人,我是来求教的,不是来求训的。

网友C:
返回值:该值已经从内中拷贝出来,你释放内存不影响我。
返回地址(指针):准确来说是可以返回栈地址的,只不过该地址对应的内存已经释放,再通过该地址(指针)去访问那段内存,当然会出错。或者该地址(指针)称为野指针!
通俗解析:我在xx银行存100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函数弹栈之后该函数占用的栈内存自然就被释放掉了(重点是……栈)。我们返回的局部变量实际上已经不是局 ...

我可没那个闲工夫来训你,就说了句基础打牢就玻璃心啦?

网上的原话:“程序的运行过程是依照栈的规则,函数开始调用就是压栈,函数调用结束就是弹栈。函数弹栈之后该函数占用的栈内存自然就被释放掉了(重点是……栈)。我们返回的局部变量实际上已经不是局部变量本身了,而是它的复制品。系统会创建一个临时变量来拷贝被return的变量的值。”

另外之前看过你发过一些帖子,也回复过,所以还是基础打牢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没那个闲工夫来训你,就说了句基础打牢就玻璃心啦?

网上的原话:“程序的运行过程是依照栈的规则, ...

现在正在打基础啊, 以前我很少发帖子,现在正在学习所以会遇到很多问题,我是想一边发帖子问问大神,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能学到很多其他人好的观点,想法。一边自己查找,学习。
所以我问的一些问题可能对你们来说是小儿科,但对我来说他的原理实现方法,用法我都不太清楚。毕竟人与人之间交流比看资料自己学习快。有时候一件事自己想好久想不通,被人一句话说明白了,我发贴就是这个目的,不是不打基础遇到问题就问,我是想以最快的方法打基础。
还有就是谢谢您能够看我的帖子并回复我,我确实有点玻璃心,对别人的话很在意,您别在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正在打基础啊, 以前我很少发帖子,现在正在学习所以会遇到很多问题,我是想一边发帖子问问大神,因 ...

没别的意思,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别的意思,加油

谢谢 新手出动 还望海涵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新手出动 还望海涵

给楼主的学习态度点赞!

网友E: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还是比较复杂的,需要对C和C++语言有比较深的研究,如果有汇编语言的基础更好一些。

对于函数简单返回值,
如果是简单数据类型,是通过寄存器返回的,比如整形,长整型,字符型,bool型,指针型。
比如AX,EAX,AX:DX,EAX:EDX,RAX,
对于浮点型是通过 FP0,XMM0,YMM0等返回;
如果返回值是结构体或者类(不是结构体指针或者类指针哦),说起来就复杂多了,还真是通过栈来返回的。
函数调用之前,先在栈上分配一个空间,作为存储返回值用,在函数return以后,栈并不清空,等待复制结束后,栈才清空。

网友F:
自己实践一下就理解了,而且网上大把的源代码都是这么写的,要是不能这么返回,世界就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