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O模拟SPI _读写 SPI FLASH-25Q32

楼主(2018-09-03):
/******************** (C) COPYRIGHT ********************
* 文件名  :spi_flash.c
* 描述    :spi 底层应用函数库
* 硬件连接 ----------------------------
*         | PC8-SPI2-NSS  : W25X40-CS  |
*         | PD14-SPI2-SCK  : W25X40-CLK |
*         | PC7-SPI2-MISO : W25X40-DO  |
*         | PD13-SPI2-MOSI : W25X40-DIO |
*         | PC6-WRITE    : W25X40-DIO |
*         | PD15-HOLD    : W25X40-DIO |
*          ----------------------------
* 库版本  :ST3.0.0
*
* 作者    :
* 博客    :
**********************************************************************************/
#include "spi_flash.h"
#include "gpio.h"

/* Private typedef -----------------------------------------------------------*/
//#define SPI_FLASH_PageSize      4096
#define SPI_FLASH_PageSize      256
#define SPI_FLASH_PerWritePageSize      256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W25X_WriteEnable                      0x06
#define W25X_WriteDisable                      0x04
#define W25X_ReadStatusReg                    0x05
#define W25X_WriteStatusReg                    0x01
#define W25X_ReadData                                0x03
#define W25X_FastReadData                      0x0B
#define W25X_FastReadDual                      0x3B
#define W25X_PageProgram                      0x02
#define W25X_BlockErase                              0xD8
#define W25X_SectorErase                      0x20
#define W25X_ChipErase                              0xC7
#define W25X_PowerDown                              0xB9
#define W25X_ReleasePowerDown            0xAB
#define W25X_DeviceID                                0xAB
#define W25X_ManufactDeviceID           0x90
#define W25X_JedecDeviceID                    0x9F

#define WIP_Flag                  0x01  /* Write In Progress (WIP) flag */

#define Dummy_Byte                0xFF

楼主:
void SPI_FLASH_Write_Protect_ENABLE(void)//flash 打开写保护
{
  SPI_FLASH_Write_Protect_Assert();
}

楼主:
void SPI_FLASH_Write_Protect_DISABLE(void)//flash 关闭写保护
{
  SPI_FLASH_Write_Protect_Deassert();
}

楼主:
void SPI_FLASH_Hold_ENABLE(void)//flash HOLD ENABLE
{
  SPI_FLASH_Hold_Assert();
}

楼主:
void SPI_FLASH_Hold_DISABLE(void)//flash HOLD DISABLE
{
  SPI_FLASH_Hold_Deassert();
}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Init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the peripherals used by the SPI FLASH driver.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PI_FLASH_Init(void)
{
#ifdef _BOARD  //DEMO Board

GpioInitTypeDef gpioInitStr;

    // 初始化模拟SPI的IO口
    // SPI_FLASH_SCK_S  PA5
        gpioInitStr.GpioPin = SPI_FLASH_SCK_PIN_S;
        gpioInitStr.GpioSpeed = GpioSpeed2MHz;
        gpioInitStr.Gpio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Init(SPI_FLASH_SCK_PORT_S, &gpioInitStr);
    // SPI_FLASH_MOSI_S PA7
           gpioInitStr.GpioPin = SPI_FLASH_MOSI_PIN_S;
        GpioInit(SPI_FLASH_MOSI_PORY_S, &gpioInitStr);
    // SPI_FLASH_NSS_S  PA4
    gpioInitStr.GpioPin = SPI_FLASH_NSS_PIN_S;
        GpioInit(SPI_FLASH_NSS_PORT_S, &gpioInitStr);

    // SPI_FLASH_MISO_S PA6
           gpioInitStr.GpioPin = SPI_FLASH_MISO_PIN_S;
        gpioInitStr.Gpio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InitStr.GpioMode = Gpio_Mode_IPU;
        GpioInit(SPI_FLASH_MISO_PORY_S, &gpioInitStr);

#else
#ifdef SPI_FLASH_HAL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1 and GPIO clocks */
  /*!< SPI_FLASH_SPI_CS_GPIO, SPI_FLASH_SPI_MOSI_GPIO,
       SPI_FLASH_SPI_MISO_GPIO, SPI_FLASH_SPI_DETECT_GPIO
       and SPI_FLASH_SPI_SCK_GPIO Periph clock enable */
  // spi2管脚重映射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 SPI_FLASH_SPI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 AFIO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 pins: SCK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 pins: MIS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 pins: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_CS_PIN pin: SPI_FLASH Card CS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SPI_FLASH_CS_HIGH();

  /* SPI1 configuration */
  // W25X40: data input on the DIO pin is sampled on the rising edge of the CLK.
  // Data on the DO and DIO pins are clocked out on the falling edge of CLK.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高位先发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1  */
  SPI_Cmd(SPI2, ENABLE);

#else
    GpioInitTypeDef gpioInitStr;

    // 初始化模拟SPI的IO口
    // SPI_FLASH_SCK_S  PD14
        gpioInitStr.GpioPin = SPI_FLASH_SCK_PIN_S;
        gpioInitStr.GpioSpeed = GpioSpeed2MHz;
        gpioInitStr.Gpio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Init(SPI_FLASH_SCK_PORT_S, &gpioInitStr);
    // SPI_FLASH_MOSI_S PD13
           gpioInitStr.GpioPin = SPI_FLASH_MOSI_PIN_S;
        GpioInit(SPI_FLASH_MOSI_PORY_S, &gpioInitStr);
    // SPI_FLASH_NSS_S  PC8
    gpioInitStr.GpioPin = SPI_FLASH_NSS_PIN_S;
        GpioInit(SPI_FLASH_NSS_PORT_S, &gpioInitStr);

    // SPI_FLASH_MISO_S PC7
           gpioInitStr.GpioPin = SPI_FLASH_MISO_PIN_S;
        gpioInitStr.Gpio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InitStr.GpioMode = Gpio_Mode_IPU;
        GpioInit(SPI_FLASH_MISO_PORY_S, &gpioInitStr);
#endif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Write_Protect PC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Hold  PD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SPI_FLASH_Write_Protect_DISABLE();//flash 关闭写保护
        SPI_FLASH_Hold_DISABLE();//flash HOLD DISABLE
#endif

}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SectorErase
* Description    : Erases the specified FLASH sector.
* Input          : SectorAddr: address of the sector to eras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PI_FLASH_SectorErase(u32 SectorAddr)
{
  /* Send write enable instruction */
  SPI_FLASH_WriteEnable();
  SPI_FLASH_WaitForWriteEnd();
  /* Sector Erase */
  /* 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low */
  SPI_FLASH_CS_LOW();
  /* Send Sector Erase instruction */
  SPI_FLASH_SendByte(W25X_SectorErase);
  /* Send SectorAddr high nibble address byte */
  SPI_FLASH_SendByte((SectorAddr & 0xFF0000) >> 16);
  /* Send SectorAddr medium nibble address byte */
  SPI_FLASH_SendByte((SectorAddr & 0xFF00) >> 8);
  /* Send SectorAddr low nibble address byte */
  SPI_FLASH_SendByte(SectorAddr & 0xFF);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SPI_FLASH_CS_HIGH();
  /* Wait the end of Flash writing */
  SPI_FLASH_WaitForWriteEnd();
}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BulkErase
* Description    : Erases the entire FLASH.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PI_FLASH_BulkErase(void)
{
  /* Send write enable instruction */
  SPI_FLASH_WriteEnable();

  /* Bulk Erase */
  /* 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low */
  SPI_FLASH_CS_LOW();
  /* Send Bulk Erase instruction  */
  SPI_FLASH_SendByte(W25X_ChipErase);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SPI_FLASH_CS_HIGH();

  /* Wait the end of Flash writing */
  SPI_FLASH_WaitForWriteEnd();
}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PageWrite
* Description    : Writes more than one byte to the FLASH with a single WRITE
*                  cycle(Page WRITE sequence). The number of byte can't exceed
*                  the FLASH page size.
* Input          : - pBuffer : pointer to the buffer  containing the data to be
*                    written to the FLASH.
*                  - WriteAddr : FLASH's internal address to write to.
*                  - NumByteToWrite : number of bytes to write to the FLASH,
*                    must be equal or less than "SPI_FLASH_PageSize" valu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PI_FLASH_PageWrite(u8* pBuffer, u32 WriteAddr, u16 NumByteToWrite)
{
  /* Enable the write access to the FLASH */
  SPI_FLASH_WriteEnable();

  /* 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low */
  SPI_FLASH_CS_LOW();
  /* Send "Write to Memory " instruction */
  SPI_FLASH_SendByte(W25X_PageProgram);
  /* Send WriteAddr high nibble address byte to write to */
  SPI_FLASH_SendByte((WriteAddr & 0xFF0000) >> 16);
  /* Send WriteAddr medium nibble address byte to write to */
  SPI_FLASH_SendByte((WriteAddr & 0xFF00) >> 8);
  /* Send WriteAddr low nibble address byte to write to */
  SPI_FLASH_SendByte(WriteAddr & 0xFF);

  if(NumByteToWrite > SPI_FLASH_PerWritePageSize)
  {
     NumByteToWrite = SPI_FLASH_PerWritePageSize;
     //printf("\n\r Err: SPI_FLASH_PageWrite too large!");
  }

  /* while there is data to be written on the FLASH */
  while (NumByteToWrite--)
  {
    /* Send the current byte */
    SPI_FLASH_SendByte(*pBuffer);
    /* Point on the next byte to be written */
    pBuffer++;
  }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SPI_FLASH_CS_HIGH();

  /* Wait the end of Flash writing */
  SPI_FLASH_WaitForWriteEnd();
}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BufferWrite
* Description    : Writes block of data to the FLASH. In this function, the
*                  number of WRITE cycles are reduced, using Page WRITE sequence.
* Input          : - pBuffer : pointer to the buffer  containing the data to be
*                    written to the FLASH.
*                  - WriteAddr : FLASH's internal address to write to.
*                  - NumByteToWrite : number of bytes to write to the FLASH.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PI_FLASH_BufferWrite(u8* pBuffer, u32 WriteAddr, u16 NumByteToWrite)
{
  u8 NumOfPage = 0, NumOfSingle = 0, Addr = 0, count = 0, temp = 0;

  Addr = WriteAddr % SPI_FLASH_PageSize;
  count = SPI_FLASH_PageSize - Addr;
  NumOfPage =  NumByteToWrite / SPI_FLASH_PageSize;
  NumOfSingle = NumByteToWrite % SPI_FLASH_PageSize;

  if (Addr == 0) /* WriteAddr is SPI_FLASH_PageSize aligned  */
  {
    if (NumOfPage == 0) /* NumByteToWrite < SPI_FLASH_PageSize */
    {
      SPI_FLASH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ByteToWrite);
    }
    else /* NumByteToWrite > SPI_FLASH_PageSize */
    {
      while (NumOfPage--)
      {
        SPI_FLASH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SPI_FLASH_PageSize);
        WriteAddr +=  SPI_FLASH_PageSize;
        pBuffer += SPI_FLASH_PageSize;
      }

      SPI_FLASH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OfSingle);
    }
  }
  else /* WriteAddr is not SPI_FLASH_PageSize aligned  */
  {
    if (NumOfPage == 0) /* NumByteToWrite < SPI_FLASH_PageSize */
    {
      if (NumOfSingle > count) /* (NumByteToWrite + WriteAddr) > SPI_FLASH_PageSize */
      {
        temp = NumOfSingle - count;

        SPI_FLASH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count);
        WriteAddr +=  count;
        pBuffer += count;

        SPI_FLASH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temp);
      }
      else
      {
        SPI_FLASH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ByteToWrite);
      }
    }
    else /* NumByteToWrite > SPI_FLASH_PageSize */
    {
      NumByteToWrite -= count;
      NumOfPage =  NumByteToWrite / SPI_FLASH_PageSize;
      NumOfSingle = NumByteToWrite % SPI_FLASH_PageSize;

      SPI_FLASH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count);
      WriteAddr +=  count;
      pBuffer += count;

      while (NumOfPage--)
      {
        SPI_FLASH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SPI_FLASH_PageSize);
        WriteAddr +=  SPI_FLASH_PageSize;
        pBuffer += SPI_FLASH_PageSize;
      }

      if (NumOfSingle != 0)
      {
        SPI_FLASH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OfSingle);
      }
    }
  }
}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BufferRead
* Description    : Reads a block of data from the FLASH.
* Input          : - pBuffer : pointer to the buffer that receives the data read
*                    from the FLASH.
*                  - ReadAddr : FLASH's internal address to read from.
*                  - NumByteToRead : number of bytes to read from the FLASH.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PI_FLASH_BufferRead(u8* pBuffer, u32 ReadAddr, u16 NumByteToRead)
{
  /* 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low */
  SPI_FLASH_CS_LOW();

  /* Send "Read from Memory " instruction */
  SPI_FLASH_SendByte(W25X_ReadData);

  /* Send ReadAddr high nibble address byte to read from */
  SPI_FLASH_SendByte((ReadAddr & 0xFF0000) >> 16);
  /* Send ReadAddr medium nibble address byte to read from */
  SPI_FLASH_SendByte((ReadAddr& 0xFF00) >> 8);
  /* Send ReadAddr low nibble address byte to read from */
  SPI_FLASH_SendByte(ReadAddr & 0xFF);

  while (NumByteToRead--) /* while there is data to be read */
  {
#ifdef SPI_FLASH_ANALOG
    //SPI_FLASH_SendByte(Dummy_Byte);
    *pBuffer = SPI_FLASH_ReadByte();//模拟SPI 读取
#else
    /* Read a byte from the FLASH */
    *pBuffer = SPI_FLASH_SendByte(Dummy_Byte);
#endif
    /* Point to the next location where the byte read will be saved */
    pBuffer++;
  }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SPI_FLASH_CS_HIGH();
}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ReadID
* Description    : Reads FLASH identifi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FLASH identification
*******************************************************************************/
u32 SPI_FLASH_ReadID(void)
{
  u32 Temp = 0, Temp0 = 0, Temp1 = 0, Temp2 = 0;

  /* 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low */
  SPI_FLASH_CS_LOW();

  /* Send "RDID " instruction */
  SPI_FLASH_SendByte(W25X_JedecDeviceID);

#ifdef SPI_FLASH_ANALOG
      /* Read a byte from the FLASH */
    //SPI_FLASH_SendByte(Dummy_Byte);
    Temp0 = SPI_FLASH_ReadByte();//模拟SPI 读取

  /* Read a byte from the FLASH */
    //SPI_FLASH_SendByte(Dummy_Byte);
    Temp1 = SPI_FLASH_ReadByte();//模拟SPI 读取

  /* Read a byte from the FLASH */
    //SPI_FLASH_SendByte(Dummy_Byte);
    Temp2 = SPI_FLASH_ReadByte();//模拟SPI 读取
#else
  /* Read a byte from the FLASH */
  Temp0 = SPI_FLASH_SendByte(Dummy_Byte);

  /* Read a byte from the FLASH */
  Temp1 = SPI_FLASH_SendByte(Dummy_Byte);

  /* Read a byte from the FLASH */
  Temp2 = SPI_FLASH_SendByte(Dummy_Byte);
#endif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SPI_FLASH_CS_HIGH();

  Temp = (Temp0 << 16) | (Temp1 << 8) | Temp2;

  return Temp;
}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ReadID
* Description    : Reads FLASH identifi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FLASH identification
*******************************************************************************/
u32 SPI_FLASH_ReadDeviceID(void)
{
  u32 Temp = 0;

  /* 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low */
  SPI_FLASH_CS_LOW();

  /* Send "RDID " instruction */
  SPI_FLASH_SendByte(W25X_DeviceID);
  SPI_FLASH_SendByte(Dummy_Byte);
  SPI_FLASH_SendByte(Dummy_Byte);
  SPI_FLASH_SendByte(Dummy_Byte);
#ifdef  SPI_FLASH_ANALOG
    //SPI_FLASH_SendByte(Dummy_Byte);
    Temp = SPI_FLASH_ReadByte();//模拟SPI 读取
#else
  /* Read a byte from the FLASH */
  Temp = SPI_FLASH_SendByte(Dummy_Byte);
#endif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SPI_FLASH_CS_HIGH();

  return Temp;
}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StartReadSequence
* Description    : Initiates a read data byte (READ) sequence from the Flash.
*                  This is done by driving the /CS line low to select the device,
*                  then the READ instruction is transmitted followed by 3 bytes
*                  address. This function exit and keep the /CS line low, so the
*                  Flash still being selected. With this technique the whole
*                  content of the Flash is read with a single READ instruction.
* Input          : - ReadAddr : FLASH's internal address to read from.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PI_FLASH_StartReadSequence(u32 ReadAddr)
{
  /* 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low */
  SPI_FLASH_CS_LOW();

  /* Send "Read from Memory " instruction */
  SPI_FLASH_SendByte(W25X_ReadData);

  /* Send the 24-bit address of the address to read from -----------------------*/
  /* Send ReadAddr high nibble address byte */
  SPI_FLASH_SendByte((ReadAddr & 0xFF0000) >> 16);
  /* Send ReadAddr medium nibble address byte */
  SPI_FLASH_SendByte((ReadAddr& 0xFF00) >> 8);
  /* Send ReadAddr low nibble address byte */
  SPI_FLASH_SendByte(ReadAddr & 0xFF);
}

楼主:
#ifdef SPI_FLASH_HAL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ReadByte
* Description    : Reads a byte from the SPI Flash.
*                  This function must be used only if the Start_Read_Sequence
*                  function has been previously called.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Byte Read from the SPI Flash.
*******************************************************************************/
u8 SPI_FLASH_ReadByte(void)
{
  return (SPI_FLASH_SendByte(Dummy_Byte));
}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SendByte
* Description    : Sends a byte through the SPI interface and return the byte
*                  received from the SPI bus.
* Input          : byte : byte to send.
* Output         : None
* Return         : The value of the received byte.
*******************************************************************************/
u8 SPI_FLASH_SendByte(u8 byte)
{
  /* Loop while DR register in not emplty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Send byte through the SPI1 peripheral */
  SPI_I2S_SendData(SPI2, byte);

  /* Wait to receive a byte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Return the byte read from the SPI bus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SendData(SPI2, byte);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return SPI_ReceiveData(SPI2);
*/
}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SendHalfWord
* Description    : Sends a Half Word through the SPI interface and return the
*                  Half Word received from the SPI bus.
* Input          : Half Word : Half Word to send.
* Output         : None
* Return         : The value of the received Half Word.
*******************************************************************************/
u16 SPI_FLASH_SendHalfWord(u16 HalfWord)
{
  /* Loop while DR register in not emplty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Send Half Word through the SPI1 peripheral */
  SPI_I2S_SendData(SPI2, HalfWord);

  /* Wait to receive a Half Word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Return the Half Word read from the SPI bus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else

楼主:
//模拟SPI
/******************************************************************
- 功能描述:IO模拟SPI,发送一个字节
- 隶属模块:
- 函数属性:内部
- 参数说明:data 是要发送的字节
- 返回说明:无返回
- //注:
******************************************************************/

void SPI_FLASH_SendByte(u8 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8; i++)
    {
        if(byte & 0x80)//((byte & 0x80)== 0x80)
        {
         SPI_FLASH_MOSI_S_1;
        }
        else
        {
            SPI_FLASH_MOSI_S_0;
        }
            SPI_FLASH_SCK_S_1;     //toggle clock high
            byte <<= 1;

            __NOP();__NOP();__NOP();__NOP();
            SPI_FLASH_SCK_S_0;
    }

}

楼主:
/******************************************************************
- 功能描述:IO模拟SPI,读取一个字节
- 隶属模块:
- 函数属性:内部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返回读到的字节
******************************************************************/

u8 SPI_FLASH_ReadByte(void) //SPI读一个字节
{
  u8 i;
    u8 byte;

    byte=0;
    for (i=0; i<8; i++)
    {
        byte <<= 1;
        SPI_FLASH_SCK_S_1;

        if(SPI_FLASH_MISO_S_G)
        {
            byte |= 1;        //Wait SDO to go Hi
        }
        SPI_FLASH_SCK_S_0;
    }

    return byte;

}
#endif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WriteEnable
* Description    : Enables the write access to the FLASH.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PI_FLASH_WriteEnable(void)
{
  /* 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low */
  SPI_FLASH_CS_LOW();

  /* Send "Write Enable" instruction */
  SPI_FLASH_SendByte(W25X_WriteEnable);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SPI_FLASH_CS_HIGH();
}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WaitForWriteEnd
* Description    : Polls the status of the Write In Progress (WIP) flag in the
*                  FLASH's status  register  and  loop  until write  opertaion
*                  has completed.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PI_FLASH_WaitForWriteEnd(void)
{
  u8 FLASH_Status = 0;

  /* 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low */
  SPI_FLASH_CS_LOW();

  /* Send "Read Status Register" instruction */
  SPI_FLASH_SendByte(W25X_ReadStatusReg);

  /* Loop as long as the memory is busy with a write cycle */
  do
  {
#ifdef SPI_FLASH_ANALOG
    //SPI_FLASH_SendByte(Dummy_Byte);
    FLASH_Status = SPI_FLASH_ReadByte();//模拟SPI 读取
#else
    /* Send a dummy byte to generate the clock needed by the FLASH
    and put the value of the status register in FLASH_Status variable */
    FLASH_Status = SPI_FLASH_SendByte(Dummy_Byte);
#endif
  }
  while ((FLASH_Status & WIP_Flag) == SET); /* Write in progress */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SPI_FLASH_CS_HIGH();
}

楼主:
//进入掉电模式
void SPI_Flash_PowerDown(void)
{
  /* 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low */
  SPI_FLASH_CS_LOW();

  /* Send "Power Down" instruction */
  SPI_FLASH_SendByte(W25X_PowerDown);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SPI_FLASH_CS_HIGH();
}

楼主:
//唤醒
void SPI_Flash_WAKEUP(void)
{
  /* 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low */
  SPI_FLASH_CS_LOW();

  /* Send "Power Down" instruction */
  SPI_FLASH_SendByte(W25X_ReleasePowerDown);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SPI_FLASH_CS_HIGH();                   //等待TRES1
}

楼主:
#ifndef __SPI_FLASH_H
#define __SPI_FLASH_H
#define SPI_FLASH_ANALOG  /*SPI_FLASH_HAL*/
#define _BOARD  //DEMO Board   测试
#include "stm32f10x.h"

#ifdef SPI_FLASH_HAL  /* 硬件SPI配置 */
#define SPI_FLASH_SPI                           SPI2
#define SPI_FLASH_SPI_CLK                       RCC_APB2Periph_SPI2
#define SPI_FLASH_SPI_SCK_PIN                   GPIO_Pin_14                  /* PD.14 */
#define SPI_FLASH_SPI_SCK_GPIO_PORT             GPIOD                       /* GPIOD */
#define SPI_FLASH_SPI_SCK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D
#define SPI_FLASH_SPI_MISO_PIN                  GPIO_Pin_7                  /* PC.07 */
#define SPI_FLASH_SPI_MISO_GPIO_PORT            GPIOC                       /* GPIOC */
#define SPI_FLASH_SPI_MISO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C
#define SPI_FLASH_SPI_MOSI_PIN                  GPIO_Pin_13                  /* PD.13 */
#define SPI_FLASH_SPI_MOSI_GPIO_PORT            GPIOD                       /* GPIOD */
#define SPI_FLASH_SPI_MOSI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D
#define SPI_FLASH_CS_PIN                        GPIO_Pin_8                  /* PC.08 */
#define SPI_FLASH_CS_GPIO_PORT                  GPIOC                       /* GPIOC */
#define SPI_FLASH_CS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C

#else   /* 模拟SPI配置 */
#ifdef FIRE_BOARD
// SPI_SCK
#define SPI_FLASH_SCK_S        GPIO_PORT_A,GPIO_PIN_5
#define SPI_FLASH_SCK_PORT_S   GPIO_PORT_A
#define SPI_FLASH_SCK_PIN_S    GPIO_PIN_5

// SPI_MISO
#define SPI_FLASH_MISO_S       GPIO_PORT_A,GPIO_PIN_6
#define SPI_FLASH_MISO_PORY_S  GPIO_PORT_A
#define SPI_FLASH_MISO_PIN_S   GPIO_PIN_6

// SPI_MOSI
#define SPI_FLASH_MOSI_S       GPIO_PORT_A,GPIO_PIN_7
#define SPI_FLASH_MOSI_PORY_S  GPIO_PORT_A
#define SPI_FLASH_MOSI_PIN_S   GPIO_PIN_7

// NSS
#define SPI_FLASH_NSS_S            GPIO_PORT_A,GPIO_PIN_4
#define SPI_FLASH_NSS_PORT_S       GPIO_PORT_A
#define SPI_FLASH_NSS_PIN_S        GPIO_PIN_4

// io ctrl
#define SPI_FLASH_SCK_S_1      {GPIOA->BSRR = GPIO_Pin_5;}
#define SPI_FLASH_SCK_S_0      {GPIOA->BRR = GPIO_Pin_5;}

#define SPI_FLASH_MISO_S_G     (GPIOA->IDR & GPIO_Pin_6)

#define SPI_FLASH_MOSI_S_1     {GPIOA->BSRR = GPIO_Pin_7;}
#define SPI_FLASH_MOSI_S_0     {GPIOA->BRR = GPIO_Pin_7;}

#define SPI_FLASH_NSS_S_1     {GPIOA->BSRR = GPIO_Pin_4;}
#define SPI_FLASH_NSS_S_0     {GPIOA->BRR = GPIO_Pin_4;}

#else
// SPI_SCK
#define SPI_FLASH_SCK_S        GPIO_PORT_D,GPIO_PIN_14
#define SPI_FLASH_SCK_PORT_S   GPIO_PORT_D
#define SPI_FLASH_SCK_PIN_S    GPIO_PIN_14

// SPI_MISO
#define SPI_FLASH_MISO_S       GPIO_PORT_C,GPIO_PIN_7
#define SPI_FLASH_MISO_PORY_S  GPIO_PORT_C
#define SPI_FLASH_MISO_PIN_S   GPIO_PIN_7

// SPI_MOSI
#define SPI_FLASH_MOSI_S       GPIO_PORT_D,GPIO_PIN_13
#define SPI_FLASH_MOSI_PORY_S  GPIO_PORT_D
#define SPI_FLASH_MOSI_PIN_S   GPIO_PIN_13

// NSS
#define SPI_FLASH_NSS_S            GPIO_PORT_C,GPIO_PIN_8
#define SPI_FLASH_NSS_PORT_S       GPIO_PORT_C
#define SPI_FLASH_NSS_PIN_S        GPIO_PIN_8

// io ctrl
#define SPI_FLASH_SCK_S_1      {GPIOD->BSRR = GPIO_Pin_14;}
#define SPI_FLASH_SCK_S_0      {GPIOD->BRR = GPIO_Pin_14;}

#define SPI_FLASH_MISO_S_G     (GPIOC->IDR & GPIO_Pin_7)

#define SPI_FLASH_MOSI_S_1     {GPIOD->BSRR = GPIO_Pin_13;}
#define SPI_FLASH_MOSI_S_0     {GPIOD->BRR = GPIO_Pin_13;}

#define SPI_FLASH_NSS_S_1     {GPIOC->BSRR = GPIO_Pin_8;}
#define SPI_FLASH_NSS_S_0     {GPIOC->BRR = GPIO_Pin_8;}
#endif   /*SPI配置 */

#endif   /*SPI配置 */

// NSS
#define SPI_FLASH_CS_LOW()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8)
#define SPI_FLASH_CS_HIGH()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8)

//Write_Protect
#define SPI_FLASH_Write_Protect_Assert()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6)
#define SPI_FLASH_Write_Protect_Deassert()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6)

//Hold
#define SPI_FLASH_Hold_Assert()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5)
#define SPI_FLASH_Hold_Deassert()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5)

void SPI_FLASH_Write_Protect_ENABLE(void);//flash 关闭写保护
void SPI_FLASH_Write_Protect_DISABLE(void);//flash 打开写保护
void SPI_FLASH_Hold_ENABLE(void);//flash HOLD ENABLE
void SPI_FLASH_Hold_DISABLE(void);//flash HOLD DISABLE

void SPI_FLASH_Init(void);
void SPI_FLASH_SectorErase(u32 SectorAddr);
void SPI_FLASH_BulkErase(void);
void SPI_FLASH_PageWrite(u8* pBuffer, u32 WriteAddr, u16 NumByteToWrite);
void SPI_FLASH_BufferWrite(u8* pBuffer, u32 WriteAddr, u16 NumByteToWrite);
void SPI_FLASH_BufferRead(u8* pBuffer, u32 ReadAddr, u16 NumByteToRead);
u32 SPI_FLASH_ReadID(void);
u32 SPI_FLASH_ReadDeviceID(void);
void SPI_FLASH_StartReadSequence(u32 ReadAddr);
void SPI_Flash_PowerDown(void);
void SPI_Flash_WAKEUP(void);

#ifdef SPI_FLASH_ANALOG
void SPI_FLASH_SendByte(u8 byte);
#else
u8 SPI_FLASH_SendByte(u8 byte);
#endif

u8 SPI_FLASH_ReadByte(void);
u16 SPI_FLASH_SendHalfWord(u16 HalfWord);
void SPI_FLASH_WriteEnable(void);
void SPI_FLASH_WaitForWriteEnd(void);

#endif /* __SPI_FLASH_H */

楼主:
/* 获取缓冲区的长度 */
#define TxBufferSize1   (countof(TxBuffer1) - 1)
#define RxBufferSize1   (countof(TxBuffer1) - 1)
#define countof(a)      (sizeof(a) / sizeof(*(a)))
#define  BufferSize (countof(Tx_Buffer)-1)

#define  FLASH_WriteAddress     0x00000
#define  FLASH_ReadAddress      FLASH_WriteAddress
#define  FLASH_SectorToErase    FLASH_WriteAddress
#define  sFLASH_ID              0xEF3013  //0x00300000  //0xEF3015

void FLSASH_Test_Ctrl(void);
// 函数原型声明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pi_flash.h"
#include "debug.h"
#include "spi_flash_ctrl.h"
typedef enum { FAILED = 0, PASSED = !FAILED} TestStatus;
/* 发送缓冲区初始化 */
u8 Tx_Buffer[] = "OK!";
u8 Rx_Buffer[BufferSize];

u8 DeviceID = 0;
volatile u32 FlashID = 0;
volatile TestStatus TransferStatus1 = FAILED;

TestStatus Buffercmp(uint8_t* pBuffer1, uint8_t* pBuffer2, uint16_t BufferLength);

楼主:
/*
* 函数名:Buffercmp
* 描述  :比较两个缓冲区中的数据是否相等
* 输入  :-pBuffer1     src缓冲区指针
*         -pBuffer2     dst缓冲区指针
*         -BufferLength 缓冲区长度
* 输出  :无
* 返回  :-PASSED pBuffer1 等于   pBuffer2
*         -FAILED pBuffer1 不同于 pBuffer2
*/
TestStatus Buffercmp(uint8_t* pBuffer1, uint8_t* pBuffer2, uint16_t BufferLength)
{
  while(BufferLength--)
  {
    if(*pBuffer1 != *pBuffer2)
    {
      return FAILED;
    }

    pBuffer1++;
    pBuffer2++;
  }
  return PASSED;
}

楼主: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楼主:
void FLSASH_Test_Ctrl(void)
{

  /* Get SPI Flash Device ID */
  DeviceID = SPI_FLASH_ReadDeviceID();

        Delay( 200 );

  /* Get SPI Flash ID */
  FlashID = SPI_FLASH_ReadID();

  printf("\r\n FlashID is 0x%X,  Manufacturer Device ID is 0x%X\r\n", FlashID, DeviceID);

  /* Check the SPI Flash ID */
  if (FlashID == sFLASH_ID)  /* #define  sFLASH_ID  0xEF3015 */
  {

    printf("\r\n 检测到串行flash W25X40 !\r\n");

    /* Erase SPI FLASH Sector to write on */
    SPI_FLASH_SectorErase(FLASH_SectorToErase);

    /* 将发送缓冲区的数据写到flash中 */
    SPI_FLASH_BufferWrite(Tx_Buffer, FLASH_WriteAddress, BufferSize);
                printf("\r\n 写入的数据为:%s \r\t", Tx_Buffer);

    /* 将刚刚写入的数据读出来放到接收缓冲区中 */
    SPI_FLASH_BufferRead(Rx_Buffer, FLASH_ReadAddress, BufferSize);
                printf("\r\n 读出的数据为:%s \r\n", Tx_Buffer);

    /* 检查写入的数据与读出的数据是否相等 */
    TransferStatus1 = Buffercmp(Tx_Buffer, Rx_Buffer, BufferSize);

    if( PASSED == TransferStatus1 )
    {
        printf("\r\n 4M串行flash(W25X40)测试成功!\n\r");
    }
    else
    {
        printf("\r\n 4M串行flash(W25X40)测试失败!\n\r");
    }
  }
  else
  {
    printf("\r\n 获取不到 W25X40 ID!\n\r");
  }

  SPI_Flash_PowerDown();
}

网友A:
也可以通过模拟SPI来驱动NRF24L01 模块吧

网友B:
自己曾写过模拟的SPI可是没成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现在一直用硬件SPI

网友C:
用的什么芯片啊

网友D(2019-06-25):
老哥你好,如果有时间可否发一份软件模拟spi读写flash的程序工程到我的邮箱178296312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