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an总线重发机制会不会导致另一个节点重复接收到同一个命令?

楼主(2018-09-03):
can总线重发机制会不会导致另一个节点重复接收到同一个命令?

楼主:
节点a发送一个命令给另一个节点b,节点b收到命令后返回ack,由于干扰导致ack没有被a节点收到,之后a节点重发这个命令,由于can总线发出的帧不带序列号,节点b无法识别此帧是不是重发帧,所以这个命令就被b执行了两次。

网友A:
这就需要在应用层做好相关校验算法了,所以说实现功能是很容易的,可靠性、稳定性、纠错性等都需要自己设计算法去处理。对于CAN来说,它本身的硬件标准机制就涉及很多校验,理论上应用层不需做校验都可以正常使用,恶劣环境除外。

网友B:
理论上应用层不需做校验都可以正常使用

物理层已经做好了

楼主:
好像连canopen都没有相应的处理

网友C:
一般情况下 在应用层协议中。会有明确规定。不准许发送增量和切换类型的指令帧。就是为了防止类似重发指令带来的歧义结果。

网友D:
类似重发帧。是否重新参与总线竞争。如果是这样重发帧。有可能被延迟一帧到多帧发送。

网友E:
这样在应用层剔除该多发的重复帧就更困难了。

网友F:
嗯,因为你很难区分它是重复发送帧还是新发帧了。

网友G:
是应用层不

网友H:
我感觉会收到

网友I:
这个我也搞不明白 如果是你操作寄存器控制的 我感觉可能不会收到

网友J:
不会,重发也是有地址指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