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wd和rst设置成普通IO后如何下载通过JLINK程序?

楼主(2018-09-03):
link, ST, RS, IO
swd和rst设置成普通IO后如何下载通过JLINK程序?JILINK现在用的是四线swd模式。

网友A:
昨天我就想回帖给你。但是过了00.00 就不能发帖了。今天才又看到。但是好像又到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就想回帖给你。但是过了00.00 就不能发帖了。今天才又看到。但是好像又到点了。。。 ...

时间卡的真准。

网友B:
设置为普通IO就不可以了,用串口吧。

网友C(2018-10-23):
在SWD和RST脚都复用后(建议RST脚不要复用,并且它在上电时为双向IO)。

1,若RST脚没有复用,在上电后,RST脚拉低,进行Unlock解锁操作,解锁成功后便可以进行下载。
2.  若RST脚也被复用/禁用,在上电前,RST脚拉地,随后上电,进行Unlock操作,在Unlock解锁操作的unlocking过程中拉高RST,解锁成功后便可进行下载。

在调试阶段须要采用以上步骤,在批量阶段有第三方的脱机烧录器可供选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时间卡的真准。

时间确实很准,昏睡了两天,感冒严重影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