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76使用HAL库做flash保存失败请教

楼主(2018-09-03):
stm32L476使用HAL库做flash保存功能,如果关闭程序其他功能,flash保存是正确的,但是我有两个外围使用的是spi接口,IO中断触发spi数据收发,只要这个外围一初始化,flash就会写失败。返回错误吗是HAL_ERROR。请问有遇到过此问题的没有?

楼主:
之前网上看见帖子说和中断有关系,但是我在操作flash 的时候关闭所有中断也不起作用。

网友A:
读写外部FLASH吧;

网友B:
应该是哪里被干扰了,或者SPI模式被你重新配置了

网友C:
用示波器对比下:可以读写正确和错误的时序上有何不同;

楼主:
漏说了,我读取的是cpu内部的flash

网友D:
你说的情况我也遇到过,对SPI操作以后(我通过调试一步一步观察,发现调用SPI库去初始化会导致片内FLASH模块的状态寄存器的某几个位置位,这几个位为内部FLASH异常),我在使用内部FLASH之前会把由SPI导致的这几个寄存器 给清掉,

网友E:
清掉由SPI导致的FLASH的状态寄存器:
__HAL_FLASH_CLEAR_FLAG(FLASH_FLAG_PGSERR | FLASH_SR_PGPERR);

网友F:
每次读写前都初始化一边读写。。。

楼主:
我现在将程序中或者判断标志位的判断去掉,或者提前清除,解决的问题。但是稳不稳定还需要观察

网友G:
楼主到底怎么搞定的?

网友H:
看看时钟出没处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这样会被鄙视的。

网友J:
楼主请教一下,这个芯片批量价格大概是多少钱,我也准备在项目上用

网友K(2018-10-10):
是不是干扰到flash的时序了

网友L(2019-02-22):
引用 楼主:

你好   方便说下你是怎么搞定的吗?是哪个地方出现的问题呢????我也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