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下国产示波器

楼主(2018-09-03):
最近公司要买两台示波器,目前好像2000块就能买到200M带宽彩色示波器吧,有什么品牌不错的给推荐一下。

网友A:
   那个啥平板示波器似乎不错

网友B:
我用的鼎阳的sds1104x-c感觉不错,用的很舒服

网友C:
RIGOL 我们刚买了一台,用着还不错,不到4000,**后300M!

网友D:
https://search.taobao.com/search ... amp;filterFineness=

网友E:
DS1054Z,现在才2200。貌似这2K左右好像就只有普源了,一直用它,4通道数字荧光 **后100MHz,开放所有功能。在这个价格没有任何其余一个能超过。

网友F:
普源的示波器 看波形 总感觉不爽,  要抓的波形 感觉很麻烦的样子, 要么感觉波形很假, 速度慢,
周立功那个 还行吧, 就是体积非常大.

网友G:
要求不高的场合国产的能用。

楼主:
上网搜了一下,普源应该可以,汉泰和利利普更便宜。

网友H:
国产示波器也上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RIGOL 我们刚买了一台,用着还不错,不到4000,**后300M!

我也有同样的示波器,**软件能发我吗?shleader@sohu.com.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我也有同样的示波器,**软件能发我吗?.谢谢!

买的时候直接**好啦啊

网友J:
不光只看价钱,还要看好不好用,固件bug多不多。

网友K:
国产的用过几个,界面体验都不是很好.建议先找来用用再决定买不买

网友L:
鼎阳的普源的还有尤里得的都是不错的选择啊,2000多的做普通嵌入式开发就够了。

网友M:
我买过一个这样的手持示波器,做工巨差,拆开看了,全是手工焊接。而且,刚买来时电池一充就爆,后来我自己加了保护电路才可以了。
但是要说,这个示波器真好用,不用看说明书,就能上手操作,完全符合通常习惯。
只是,用了两年多,坏了,没法修,找不到厂家了。
后来又买了这个示波表:
看起来不错,但是跟上面那个比起来,差远啦,使用起来极其繁琐,坏倒是没坏,目前还在用。

网友N:
这种一般都是玩具级的仪器,不适合公司企业使用。
而且2000以内的示波器,就不要谈什么性能了,能用就行了。

网友O:
普源 DS1102E 1600块,100M,用起来很不错了。

网友P(2019-09-09):
引用 网友C:
RIGOL 我们刚买了一台,用着还不错,不到4000,**后300M!

怎么样**呀?

网友J:
去38hot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