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NV32F100X单片机GPIO只有开漏输出,没有推挽输出模式...

楼主(2018-09-03):
请问GPIO只有开漏输出,没有推挽输出模式吗?

楼主:
QQ群里问了,只有推挽输出方式。

网友A:
没有那个啊,你想多了,

网友B:
确实没有开漏模式的,一般有推挽模式就足够了。

网友C(2018-10-23):
NV32F100x系列微控制器的引脚中只有PA2,PA3为真实开漏引脚,其余引脚为推挽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