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方式,在TTL端能9600波特率时,最大能接受多少微妙的上升沿而数据不失真?

楼主(2018-09-03):
485通信方式,在TTL端能9600波特率时,最大能接受多少微妙的上升沿而数据不失真?

网友A:
每个比特多资检出才确定是0还是1,决定了边沿的状况。

网友B:
9600bps,就是每秒传输9600bit,1/9600≈100us,这就是一个bit在总线上的时间,不光要考虑上升沿,还要考虑下降沿。建议上升沿不要超过20us,下降沿也是一样,这样电平维持的时间60us,想来应该是够了。

网友C:
去看看标准51的串口电平检测方式,每个bit时间里,分成16份,在7、8、9这个时间点检测3次电平,3次中取2次以上一样的电平。
其它MCU,原理估计也差不多。
为了保证检测准确,起码保证中间部分有3/16以上的时间,电平是准确的。

网友D:
建议上升、下降沿不要超过10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