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供电开机电路 分析 疑问

楼主(2018-09-03):
最近做一个产品 ,发现电源键按住的通过电路给芯片供电, 芯片起来后通过管脚控制IO输出,稳定电源供电。

但是发现  电源键只要按住不放,芯片就会死机

如图所示, 电源键power_key 按住的时候一直为低。

请问power_key 一直为低, st_by 和 PWR_ON/OFF 高低状态下,  会有什么情况?

网友A:
注意下 各个控制信号的电平 自己示波器量下
另外你确定焊的是BAT54C?

网友A:
按住按键的时候 量下主控电源 复位等信号 看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按键的时候 量下主控电源 复位等信号 看看波形

谢谢!
原厂原来在BootLoader 做了按键的检查, 长按到一定时间 关机~~~真的是无语~~~也没说明文档

网友B:
大概率是软件问题了。一直按住,电源一直有输出,ST_BY一直高,电源也一直有输出,没啥差别。
不过,1.8V的GPIO,注意二极管的压降,不要按键检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