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298这么用可以恒流输出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9-04):
通过 T2 的放大状态, 大体上能稳定在一个电流上
不过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受影响的因素太大.
所以这种恒流方式很粗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 T2 的放大状态, 大体上能稳定在一个电流上
不过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受影响的因素太大.
所以这种恒流方式 ...

看L298的内部结构图,即使三极管可以完美恒流那L298怎么能输出恒流呢,1脚只是个电流反馈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L298的内部结构图,即使三极管可以完美恒流那L298怎么能输出恒流呢,1脚只是个电流反馈啊。
...

1脚按照楼主的接法,通过三极管,理论上,输出电流可以被T2控制的,被控制电流=hfe*Ib
当然,很明显这个数值很容易漂移,所以这个恒流控制真的很粗糙,不过,能用就好,有时候这样的精度,完全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脚按照楼主的接法,通过三极管,理论上,输出电流可以被T2控制的,被控制电流=hfe*Ib
当然,很明显这个 ...

我看错了以为RSA和RSB是芯片内部集成的

网友C:
他的电路是用电位器手动调节的,带电流表的,所以可以很精确,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