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传感器的在线检定方法及检定过程分析

楼主(2018-09-03):
流量控制是排水和水处理行业中最普遍的对过程进行控制和讲师的重要参数和指示,流量测量的优劣情况直接关系到生产的进程与效益。目前,在生产中电磁流量计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种流量测量仪表,其结构简单,测量管内部无可动部件,无节流装置,四轴飞行器械磨损和传动,无压损产生,线性好,精度高,稳定性好。因此在污水处理、工农业及城市供水、引水工程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无论是用于内部计量、过程控制和对外贸易结算过程中,都有着优秀的表现。
不过,因为在实际应用中水处理捉的电磁流量计的口径都比较大,安装工况条件复杂,无法满足理想测量状态,往往很难允许在拆卸情况下将仪表送去标定复核。因此,电磁流量计,尤其是大口径的电磁流量在使用一个阶段之后,测量也许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偏差。在线大口径流量计不停水的校准和检定问题亟待解决。作为电磁流量计生产厂家我们总结了以下的检定方法,以资大家参考。
一、电磁流量计的在线检定方法
目前,普遍应用的电磁流量计在线检定手段主要有标准表法和电参数法。
电参数法是根据管道式电磁流量计的测量原理,对影响在线工作的管道式电磁流量计的相关参数进行检定(如励磁线圈对地绝缘电阻、电极对地(接液)电阻、励磁线圈电阻和流量计电缆线电阻),测量控制相关参数在一定允许的变化范围内与出厂检定的原始数据进行比较溯源,使其保持在出厂时的标准准确度以内,以满足使用要求。
标准表法是以标准表为标准器具,使流体在相同时间间隔内,同时连续通过标准表和被校表,比较两者的输出流量值的偏差,从而确定被校流量计与标准表所示的流量值的关系。
作为电磁流量计生产厂家,我们发现应用以上两种方法的在线检定过程均能反映测量性能。
二、电参数法
众所周知,电磁流量计是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来测量导电液体体积流量的仪表。法拉第电磁感应公式如式(1)所示:
E=K×B×V×D(1)
式中:B为流量计励磁线圈感应磁场的强度;V为被测电液导体的流速;D为管径;K为仪表系数。宏观上把导电液体看成导体。
由式(1)可知管径D与系数K都为固定参数。在一定流速下,只要保证参数B的稳定,那么感应电动E也随之稳定,即在进行电参数法在线检定时,若参数B保持在出厂校准时的允许范围内时,就可证明该流量计目前所测流量的准确度仍与出厂时保持一致。
1.电参数法的检定过程。在检定过程中,首先,观察转换器内的各项参数设置是否有被改动过,要求转换器的各项参数设置与电磁流量计出厂铭牌上的一致;然后观察两根电缆(励磁电缆、信号电缆)是否有损伤,是否保持原样。《管道式电磁流量计在线校准要求》指出需保证被测液体电导率符合流速在0.3~10m/s的流动状态下,被测管道中应保持满管,无气泡聚集。
在对该自来水厂进行检定观察时,全部的流量计都在稳定有序地运行,无数据波动等状况出现。因此,可以判定以上条件均符合,并在此基础上对流量计的一系列参数作了检测。
由于在第二次来到自来水厂时,该流量计处于运行状态,因此,为不妨碍水厂的正常工作,我们对每个数据点只进行了两次数据测量。
2.转换器的校准。
①瞬时流量的示值误差及重复性检定。先关闭转换器的供电电源,并将转换器连接传感器的电缆拆卸下来,使用自主开发的模拟信号发生器(精度为±0.1%),为转换器提供模拟信号,代替实际使用过程中电磁流量计传感器提供的流量信号。然后通电预热片刻之后,分别选定高、中、低3个流速点,且采用上行程和下行程的方式对每个点都测试3遍,对转换器的示值做出记录,并将所记录的值按照要求所记录的公式进行处理,最后根据计算得到示值误差和重复性。②转换器零点检查与校准。将电磁流量计模拟信号发生器的开关拨到“0”位置,用模拟信号发生器的零位进行调零,直到转换器瞬时流量显示为“0.000m3/h”。③电磁流量计零点漂移的检查。断开转换器与传感器之间励磁线圈的连接电缆(贝菲产品的励磁线圈连接电缆编号为“7、8”电缆线),保持信号线“1、2、3”的联通,经过十几分钟左右的预热(当然,在这预热过程中可对其他表进行其他项目的检查),恢复转换器的各项参数设置,每5min记录一次转换器读数情况,持续3次并记录转换器每次的显示值。取绝对值最大的值与电磁流量计量程相比较,得到零点漂移值。④转换器输出频率及输出电流校准。以电磁流量计模拟信号发生器为校准信号源,采集3个流速测量点的频率计电流输出信号,按照公式计算两者的示值误差。
应该注意的是,转换器输出频率、电流的最大允许示值误差应不超过出厂准确度的要求。
3.传感器的校准。
①励磁线圈电阻的测量。以数字万用表为测量工具,两个表笔分别搭在励磁线圈的两个端子上,测量励磁线圈的电阻值,将测量结果与以往的记录值进行比对。②励磁线圈对地绝缘电阻的测量。以500V兆欧表为测量工具,将兆欧表的两端分别夹在励磁线圈一端和接地线上,操作兆欧表待显示稳定后读数,要求绝缘电阻大于100MΩ。③传感器接地电阻的测量。用数字式万用表测量信号屏蔽线和接地线之间的电阻,要求对地电阻小于10Ω。④电极对地(接液)电阻值的测量。以指针式万用表为测量工具(测量时会出现短暂的充放电现象),读取指针偏转最大值时的值作为记录值。电极的接地电阻值不能有较大的偏差率,否则视为不可控。
应注意的是,测量应该以第一次测量的最大值为准,若要再次测量,应消除电极上可能出现的极化现象,避免造成对测量准确性的影响;同时,要求测量偏差率≤20%。
电磁流量计出厂时以及经过一年的使用之后,再次对同一台电磁流量计进行在线检定,数据记录及处理结果如表1、表2所示。其中,原始在线检定数据的环境温度为29℃、相对湿度为70%RH,最大示值误差为0.25%;运行一年后检定数据的环境温度为30℃、相对湿度为70%RH。
电磁流量计电参数在线检定法主要用来对直接影响电磁流量计测量准确度的励磁线圈的相关参数进行测量。
通过两次数据的对比,可以很直观地了解到这一台电磁流量计的各项电参数在经过一年的现场使用之后仍然能够与原始数据很好地溯源。
4.标准表法的检定过程。
标准表法是在管道上再安装一个标准表,同步记录两台流量计的输出流量。在标准表的选择方面,目前国内外大部分企业机构都是选用便携式超声波流量计作为标准表进行在线检定。
经分段检定,超声波流量计数据对比发现,超声波流量计数据显示及波动情况与电磁流量计所反映的情况一致。
本文摘自凯铭仪表 www.jskmy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