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8547 在Keil C中怎么查看EEPROM数据

楼主(2018-09-04):
如题。
规格书如下,EEPROM中地址是00H ~ 7FH,EEPROM与Flash ROM是分开的,但是地址怎么区分?
在Keil C中怎么查看EEPROM中的数据?地址处填写D:0x00,查看到数据不是EEPROM中的数据。

网友A:
在keil里是不能查看EEPROM的数据的,如果能看的话程序的保密性就不可靠了。但是自己写的程序的话可以使用IAP查看,具体操作请查看8547的规格书-21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keil里是不能查看EEPROM的数据的,如果能看的话程序的保密性就不可靠了。但是自己写的程序的话可以使用IA ...

在Keil里面都可以查看Flash Rom的数据,为什么不能查看EEPROM里数据?在开发阶段查看EEPROM里数据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安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Keil里面都可以查看Flash Rom的数据,为什么不能查看EEPROM里数据?在开发阶段查看EEPROM里数据我觉得 ...

在Keil里面查看到Flash Rom的数据不是真实的,就是说就算能看也不是对的。规格书里面有例程,查看EEPROM数据的话可以参考里面的步骤。

网友B:
办法总比困难多,程序里面定义一个128字节的数组,上电的时候把EEPROM中所有数据读出来,在写EEPROM的函数里面同时对定义的数组中的数据进行修改。
然后把这个数组添加到变量查看窗口,这时就可以看到数据了。

网友C(2018-10-17):
查看8547规范书,21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