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流隔离采样

楼主(2018-09-04):
(无正文)

网友A:
用了采样电阻就不是隔离的了。。。。。。。。吧?

网友B:
采样电阻后端再加线性光耦进行信号隔离

使用一个差分电路进行隔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采样电阻后端再加线性光耦进行信号隔离

只有你说的对

网友D:
“电流隔离采样”简单理解就是采样端(例如采样电阻)与信号输出端,允许有较大的电位差而不会互相影响。
交流电路常使用互感器进行隔离,而含有直流成分的电路就不能那么简单了。
直流电流采样隔离方式有多种:霍尔元件、光耦、恒流源三极管等等。不同的方案测量范围和精度相差较大。
一般对于高电压的分压式测量,也可以理解为是通过大的取样电阻对测量端和输出端进行了有效的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采样电阻就不是隔离的了。。。。。。。。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电阻后端再加线性光耦进行信号隔离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一个差分电路进行隔离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隔离采样”简单理解就是采样端(例如采样电阻)与信号输出端,允许有较大的电位差而不会互相影响。
...

谢谢

网友F:
隔离主要是指源端和输出端的隔离,特别是强电,必须隔离采样,常见的光耦、霍尔传感器、现在也有用电容隔离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隔离主要是指源端和输出端的隔离,特别是强电,必须隔离采样,常见的光耦、霍尔传感器、现在也有用电容隔离 ...

谢谢,初入行想多问问
我现在是在380VAC整流后的540VDC直流母线PN上进行电压检测
在母线的N线上加入采样电阻,
这样的话,你所说的源端和输出端的隔离就不存在了?
顺便也解释一下,源端和输出端具体指什么,举个例子也行

网友C:
隔离,即隔开分离,你说的情况不太明白怎么接?串联还是并联,你前面后和后面不太对应啊“看到为了检测直流PN母线上的电压
就在N端上接一个采样电阻,
这样确实是采样了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离,即隔开分离,你说的情况不太明白怎么接?串联还是并联,你前面后和后面不太对应啊“看到为了检测直流 ...

谢谢,其实吧,我想知道隔离采样是什么意思
听过很多,不知道意思
为什么要隔离,像上面那样直接在回路中加采样电阻不也行吗

网友G:
前端用采样电阻没办法隔离,后端处理时可以用光耦来隔离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其实吧,我想知道隔离采样是什么意思
听过很多,不知道意思
为什么要隔离,像上面那样直接在回路中 ...

可以 但是不是隔离的,隔离就是2个不同的电源系统,简单的说就是不共地

网友H:
adi有隔离采集芯片,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