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板问题请教

楼主(2018-09-04):
见下图拼板,两边的工艺边做了V-cut,右边因为连接点太少,所以加了邮票孔的固定边,但是这个做法,分板时邮票孔的固定边需要二次加工,不能一次就分开,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改善的办法?

网友A:
不需要加邮票孔,你直接右边全连起来做V-cut不就行了,甚至左边也可以全部和工艺边连一起,做V-cut

右边因为了放micro-USB,并且micro-USB是伸出板边的,所以工艺边为了避开伸出板边的部分而做了避空,所以连接到工艺边非常薄弱了,因此增加了邮票孔加固。

网友B:
换一下拼版方式? 上下工艺边+ v-cu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下拼版方式? 上下工艺边+ v-cut

上方,有两个USB-A座子,还有一个手电筒灯,改上面的话,上方USB-A还有手电灯要避空,比目前的方式更尴尬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方,有两个USB-A座子,还有一个手电筒灯,改上面的话,上方USB-A还有手电灯要避空,比目前的方式更尴尬 ...

连接位既做了邮票孔又做了v-cut,这样锣板的时候很容易断板的。所以还是建议您按邮票孔做吧,最少加到4个连接位,板子的每四分之一周长做一个连接位,这样是最牢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