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外部中断 上升下降沿触发 没有作用

楼主(2018-09-04):
IO口 外部中断 没有作用
NUC131的芯片 PB14引脚

int set_intrupt()
{
        GPIO_SetMode(PB, BIT14, GPIO_PMD_INPUT);  /* 引脚PB14模式准双向 */
        GPIO_EnableInt(PB, 14, GPIO_INT_BOTH_EDGE); /* 上升下降延触发 */
        NVIC_EnableIRQ(GPAB_IRQn);                /* 中断控制器使能 */

        NVIC_SetPriority(GPAB_IRQn, 0);

        return 0;
}

void GPAB_IRQHandler()
{
        printf("interrupt\n");

}

什么原因,引脚电平变化没有作用

网友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Revision: 7 $
* $Date: 15/01/16 11:44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how the usage of GPIO interrupt function.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31.h"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brief       GPIO PA/PB IRQ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The PA/PB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NUC131.s.
*/
void GPAB_IRQHandler(void)
{
    /* To check if PB.3 interrupt occurred */

    if(GPIO_GET_INT_FLAG(PB, BIT3))
    {
        GPIO_CLR_INT_FLAG(PB, BIT3);
        printf("PB.3 INT occurred.\n");
    }
    else
    {
        /* Un-expected interrupt. Just clear all PA, PB interrupts */
        PA->ISRC = PA->ISRC;
        PB->ISRC = PB->ISRC;
        printf("Un-expected interrupts.\n");
    }
}

/**
* @brief       GPIO PC/PD/PE/PF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PC/PD/PE/PF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NUC131.s.
*/
void GPCDEF_IRQHandler(void)
{
    /* To check if PE.5 interrupt occurred */
    if(GPIO_GET_INT_FLAG(PE, BIT5))
    {
        GPIO_CLR_INT_FLAG(PE, BIT5);
        printf("PE.5 INT occurred.\n");
    }
    else
    {
        /* Un-expected interrupt. Just clear all PC, PD, PE and PF interrupts */
        PC->ISRC = PC->ISRC;
        PD->ISRC = PD->ISRC;
        PE->ISRC = PE->ISRC;
        PF->ISRC = PF->ISRC;
        printf("Un-expected interrupts.\n");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PB.0) and TXD(PB.1)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Msk | SYS_GPB_MFP_PB1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0 module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GPIO PB.3 and PE.5 Interrupt Sample Code    |\n");
    printf("+------------------------------------------------+\n\n");

    /*-----------------------------------------------------------------------------------------------------*/
    /* GPIO Interrupt Function Test                                                                        */
    /*-----------------------------------------------------------------------------------------------------*/
    printf("PB.3 and PE.5 are used to test interrupt ......\n");

    /* Configure PB.3 as Input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by rising edge trigger */
    GPIO_SetMode(PB, BIT3, GPIO_PMD_INPUT);
    GPIO_EnableInt(PB, 3, GPIO_INT_RISING);
    NVIC_EnableIRQ(GPAB_IRQn);

    /*  Configure PE.5 as Quasi-bidirection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by falling edge trigger */
    GPIO_SetMode(PE, BIT5, GPIO_PMD_QUASI);
    GPIO_EnableInt(PE, 5, GPIO_INT_FALLING);
    NVIC_EnableIRQ(GPCDEF_IRQn);

    /* Waiting for interrupts */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B:
NUC100 上使用也有这个毛病,引脚设定为GPIO方式,PB14 触发不了中断,其它同端引脚,中断正常。使用查询方式,发现PB14有中断标记!!!

网友C:
你中断里要清理啊,不然一直没有出去。

网友C:
不清理中断标志,一直没有退出第一个中断,也就没法产生后面的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