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线引起问题,但不知道具体情况,有没有大神知道原理的,告诉一下

楼主(2018-09-04):
公司的烙铁都是那种需要大地线的,早上员工在用时,发现烙铁不能正常工作,我就把大地线找出来全部量一遍,但都是通的,没有任何问题,一个员工不经意间打开了一个开关电源后,所有的烙铁都正常了,但把电源一关,烙铁又挂了.
有没有大神知道这倒底是个什么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请指教.

网友A:
这么神奇?

网友B:
检查烙铁电源插座220v是否正常

楼主:
是啊,我也纳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烙铁电源插座220v是否正常

电压也测到,有AC230V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压也测到,有AC230V左右.

不能正常工作时,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正常工作时,电压多少?

这个电压就是不能正常工作时,测量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压就是不能正常工作时,测量出来的

这个电压估计是虚的,是相线通过地线感应电.估计中线有问题.

网友C:
把线路搞清楚就明白了

网友D:
估计是零线断了吧,这是很危险的,得尽快排查,小心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