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急,Keil uVision5 打开的窗口有部分隐藏了

楼主(2018-09-04):
有朋友遇到过吗,有什么办法解决,软件重装也没用,以前用的好好的,就在昨天打开就成这样了

网友A:
这里点一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点一下就OK了。

试过了,还是不可以

网友B:
1 分辨率的问题;
2 是不是用管理员登陆一下;
3 重新初始化一下窗口;

网友B:
管理员运行吧!

楼主:
你说的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试过了,不可以

网友C:
我也发生过,局部参数不显示的问题,后来用低版本了

网友D:
感觉像是你的字体问题。  你的Option里面的字体比别人的要粗。 修改一下windows 字体试一下

楼主:
现在是5.25版,还是显不全,使用上没有大的问题,只是不方便,估计要重装操作系统,谢谢大家了

网友E:
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F:
果断重装系统 这个最能解决问题

网友G:
感觉像显卡的dpi设置问题。
你把项目的uvopt文件删了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H:
窗口重新复位就可以了,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