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ET6的AD采集电压值不准,变化很大

楼主(2018-09-04):
STM32F103VET6的AD采集电压值不准,变化很大,做了均值滤波过后两次采集的数据差距还是很大,请各位前辈支下招。这是两次分别采集的数据

网友A:
mV级别的信号 跳几个字也是正常的!

网友A:
另外建议你可以这样,加入一个外部高精度基准,接到一个普通的ADI 接口,然后反推电源电压,或者其他的通道和这个做关联!

网友A:
内部的模拟量 17通道也可以!

网友B:
做实验,发现adc的中间比较准

网友B:
好的基准也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mV级别的信号 跳几个字也是正常的!

STM32是12位的AD,但是测试的结果跳变大的达到0.1V,这个还是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实验,发现adc的中间比较准

就是中间不校准,电压低了的跳变很大,我想做个能测量0.05v电压的,不知道怎么弄,直接用STM32自带的AD好像效果不是很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实验,发现adc的中间比较准

就是中间比较准,电压低了的跳变很大,我想做个能测量0.05v电压的,不知道怎么弄,直接用STM32自带的AD好像效果不是很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建议你可以这样,加入一个外部高精度基准,接到一个普通的ADI 接口,然后反推电源电压,或者其他的通道 ...

现在才开始学习,还请前辈能够细细说一下,我的电路图如下:

网友C:
去掉一共最大值,去掉一共最小值,然后再平均滤波。

网友D:
外挂参考源,还有ADC通道设计,PCB设计走线这些都有影响。

网友E:
LM358能达到12位精度?

网友F:
ST代理:  STM8,STM32 全系列单片机。
前期项目选型和样品支持。针对技术上的问题MCU,且有专业FAE技术支持。
联系方式:159 1971 6087 QQ: 2850286350

网友:
电源不稳?

网友G:
你不滤波的时候的原采集值,波动很大吗

网友H:
电压基准波动大吗

网友I:
采样频率如何

网友J:
采样信号是什么信号

网友K:
这个说明你本身的ADC输入电压在波动。

网友K:
在STM32103 AD输入引脚处接个大点电容,比如1UF~10UF的,看看还会不会波动。

网友L:
电压基准至少要接个TL431

网友M:
外部基准2.5V,一样遇到这个问题,还有RTC偶尔不启动,过两天STM32研讨会上去问

网友N:
你采用的什么样的电压基准啊

网友O:
电路有问题 , 电容都没有 . 其次程序问题:连续读取10次的adc值都是相同的 , 这样跟读取1次结果一样 ; 我也经常使用adc , 做法都是每1ms(系统时钟默认)读取一次 , 读取完再启动转换 , 到下1ms到达直接读取adc值无须等待转换完成(以最长转换周期 , 1ms时间都绰绰有余 , 转换周期越大越好 , 因为周期越小adc内阻越小) , 每10ms或更长时间周期后再求平均值 , 我们看的是电压值而不是示波器上的电压波形 , 所以根本不需要太短的周期 , 按1ms的adc读取周期和10ms的数据平均周期(即显示周期)足以

网友M:
引用 网友N:
你采用的什么样的电压基准啊

431外部2.5V

网友P:
信号的频率和采样的速率也有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采样信号是什么信号

采集的是一个电压信号,幅值0.05V~8V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电路有问题 , 电容都没有 . 其次程序问题:连续读取10次的adc值都是相同的 , 这样跟读取1次结果一样 ; 我也 ...

stm32f103自身带的A/D能够较精确的测量量程0.05V-8V的吗?

网友Q:
看下VDDA  VSSA电路是否合适

网友Q:
模拟地与模拟电源也会影响ADC

网友Q:
还有就是Vref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stm32f103自身带的A/D能够较精确的测量量程0.05V-8V的吗?

可以,分辩电压=8V/0xFFF≈0.002V,这是理论值,实际adc有误差,adc输入电压接近中间比较准

网友R:
Mv级别肯定有跳转的。

网友R:
检查基准电压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J:
引用 楼主:
采集的是一个电压信号,幅值0.05V~8V

然后用什么分压的啊

网友S:
LM358不能这么设计,单电源,输出0.05V,精度很差了,需要加下拉的电阻才可以。

网友N:
是专用的芯片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是专用的芯片吗

是TL431

网友T:
你关键要搞清误差是来自哪方面,不是所有误差都能用平均值能解决的。
比方如果你外部信号源端的输入电阻过大,采样时间又偏小,即没有充分充电时就进行转换,
你这时候怎么平均也没法消除测试结果小于实际值的情况。

网友M:
感谢香版的回复,信号源前端加了一个104电阻,外部基准采用TL431AC,

网友N:
那么你的采样频率和信号频率是什么关系啊

网友B:
这范围太大了,要分段进行采样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