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PIC核OTP系列] HC18P010L滚动码怎么使用?

楼主(2018-09-04):
   RT.目前只在烧录工具手册上看到滚动码配置。对应在程序上怎么使用呢?

   在HC-IDE上用C定义一个const unsigned short ad = 0x4478;变量
但是实际Hex文件上Buffer值为   0178 0144 是否把这两个输的地址配置上去就可以?

楼主:
各位大佬,跪求指点啊.....

网友A:
直接读相应的Rom 地址就可以   g_ucData = *(__code unsigned char*)0x0300;  读 ROM 0x300  地址空间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读相应的Rom 地址就可以   g_ucData = *(__code unsigned char*)0x0300;  读 ROM 0x300  地址空间的数 ...

您好,在ICE中可以编译您的语句。但是仿真器在该语句上停止。情况类似watch dog超时导致IC重启。并且我将地址指向CODE(程序代码,有数据)。情况也一致。时候要实际烧录才能验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