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查了很多资料,还是不明白什么是推挽输出、什么是开漏输出?

楼主(2018-09-04):
1.目前只知道推挽输出是2个3极管,一个导通一个截止;开漏是MOS管漏极输出
2.想知道什么场合下用推挽输出,什么情况用开漏输出;以及使用的原因
3.能不能举个例子

网友A:
如果要输出高电平点亮一个LED,那就推挽输出,开漏点不亮;
如果应用于类似IIC总线的场合,输出高电平的同时,会有可能被其他器件拉低,那就开漏输出(记得上拉),此时如果是推挽,那就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输出高电平点亮一个LED,那就推挽输出,开漏点不亮;
如果应用于类似IIC总线的场合,输出高电平的同 ...

能不能给我详细讲讲原理,为什么推挽输出能点亮LED灯,开漏输出不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我详细讲讲原理,为什么推挽输出能点亮LED灯,开漏输出不能?

前提是LED负极接地。
推挽输出高时,上端P管导通,输出高电平,可以带动LED;
而开漏输出时,由于没有上端P管(空的),所以不能输出高电平,“没电”当然不能带动LED了;
但是如果输出是低电平时,不管推挽还是开漏,由于都存在下端N管,所以输出能力一致。
所以LED如果正极接VCC,这两种方式都可以点亮。
两者区别就是有无上端的P管,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里面都有介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我详细讲讲原理,为什么推挽输出能点亮LED灯,开漏输出不能?

这是N76E003的IO结构,你看一下

这个很清晰了

网友B:
开漏就是一个mos管漏极引到外面,所以典型使用必须外挂上拉电阻。
推挽或者叫互补输出,就是2个mos管,PN极性,漏极相连,一个导通另一个必然截止。
开漏输出用在特别的地方,典型的有IIC,总之利用总线竞争来实现通信的,都必须开漏输出。还有一个必须用开漏输出的是连接2端电平不一样,比如,单片机是5V,而外围大容量存储芯片是3.3V,那么,2芯片所有的IO,单片机都必须是开漏,然后上拉电阻接到3.3V,这样就实现了自动输出电平变换。而且简单安全。
其他不需要开漏的类型就都可以用互补输出了,互补输出不需要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N76E003的IO结构,你看一下

大神解释的很详细,加上原理图,我总算懂了,非常感谢

网友C(2019-09-23):
https://blog.csdn.net/qq_24025329/article/details/81218030有个网址看一下,写的很详细

网友D(2020-03-31):
驱动led,你可以认为推挽输出有驱动能力(电流),开漏输出无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