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控制板中引入机器人到位信号,电路上需要做什么保护

楼主(2018-09-04):
控制板中引入机器人到位信号,电路上需要做什么保护吗?是否需要用光耦进行隔离之类的

网友A:
得看你的机器人到位信号是什么样的信号, 有高压风险吗, 会引起输出大的波动变化吗

网友B:
最好能说明信号的类型,这才好分析吧

楼主:
就是机器人移动到某一具体位置给出一个高电平信号,没有高压风险

网友C:
像这种工控的IO信号,一般需要使用光耦隔离,PLC为什么能稳定可靠的工作,最主要的是IO隔离。

网友D:
信号口电路,过电压和过电流耐受能力差,很容易受到暂态过电压的危害。

网友E:
继电器过渡都可以,机器人很多输出的就是晶体管输出,NPN 或者PN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