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的稳压二极管的型号?

楼主(2018-09-04):
各位前辈:
      请教,图中的稳压二极管的型号,一个丝印是5.1,封装是DO-214CA,另一个丝印是5.1B,封装也是DO-214CA。
查了稳压二极管都找不到对应的型号。

网友A:
没见过。很少有丝印中带“.”这个符号的。常见的铁片元件丝印反查资料里也没有

网友B:
哈哈,我知道了,DTS5.1声道专业器件.......................开个玩笑哈。
如果是稳压管,貌似5.1V是常用规格,丝印肯定是非标,个人倾向标的直接就是稳压值。

网友B:
补充一下,好多个是吧,应该不会都坏了吧,稳压管测试还是很简单的吧。实测就好了。
至于功率,参考DO214封装的就好,不会有什么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好多个是吧,应该不会都坏了吧,稳压管测试还是很简单的吧。实测就好了。
至于功率,参考DO214封 ...

多谢!应该是PTZ5.1B

网友C:
看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