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基于ccs5.5的脱离硬件仿真,与实际硬件测试结果不同

楼主(2018-09-04):
本人在做基于DMC6437的数字图像处理,基于ccs5.5的新功能做的脱离硬件的仿真,图像处理结果都是预期的结果。
但同样从程序做链接硬件的测试时,却出现了处理结果图像比预期结果偏亮现象,不知道什么原因。
测试了另一个程序,另一个程序也出现了不同,脱机测试正常,硬件测试程序一直运行无法结束,一直不出结果图像。

之前自己做图像处理硬件测试时,一直报错后来,说是无法分配物理地址,后来是因为分配的内存地址太小,
所以对cmd文件做了一些适度的修改,也就是将包括内存空间较小的地址映射到具有较大存储空间的地址上。
应该只是简单修改,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再次感谢大家的赐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大量数据处理的应用,特别监控一下代码消耗的时间有差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量数据处理的应用,特别监控一下代码消耗的时间有差别吗

谢谢您的回复,您的意思是指图像数据太大,显示不全吗

网友A:
数字图像处理, 我想这应该是大量数据的大量运算的应用。那么运算时间是否足够可能也试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图像处理, 我想这应该是大量数据的大量运算的应用。那么运算时间是否足够可能也试过问题 ...

意见很对,谢谢您

楼主:
自己又单步执行试了试,发现进入一个box函数(用来做图像均值滤波)后,基于CCS5.5的仿真数据是正确的0~255,但在板子上跑时,很多值都会变成非常小的数10的负3次方,请高手指导一二,十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又单步执行试了试,发现进入一个box函数(用来做图像均值滤波)后,基于CCS5.5的仿真数据是正确的0~255 ...

是不是数据类型带来的问题     你看看DSP的数据类型   是比较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