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流环

楼主(2018-09-04):
(无正文)

网友A:
对接插件没有特殊要求,只是信号是电流的方式,区别于我们常用的电压方式

网友B:
这是无源变送器。外部提供电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无源变送器。外部提供电原。

可以使用运放的虚短虚断来分析吗?请问怎么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使用运放的虚短虚断来分析吗?请问怎么分析?

可以的

网友B:
此时OP构杨一个反相放大器,R9的输出电压反相回传一个电压与输入电压进行比较,让同相端保持在一个接近地电平。输出电压是由输出电流*R9决的,此电流即是变送输出电流。

网友B:
此电路必须静态电流必须小于4MA,不然失去功能。

网友C:
J1就是上图的Loop+和Loo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必须静态电流必须小于4MA,不然失去功能。

基于虚短、虚断分析,近似得出io=Vdac/R9。为什么说“此电路必须静态电流必须小于4MA,不然失去功能。”?请问4mA是怎么得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基于虚短、虚断分析,近似得出io=Vdac/R9。为什么说“此电路必须静态电流必须小于4MA,不然失去功能。”? ...

实际上,图中标的0-20MA的输出规格是不对的,达不到0,一般是4-20MA,这段输出电流能跟跟输入信号(采集的信号)呈现线性关糸,必须静态电流小于4,不然无法反馈调成4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