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0的SDIO应该是可以支持D1中断的,文档里没写

楼主:
IO, sd, TE, AC, RAM
M480手册里SDH_INTEN寄存器说明:

以前新塘的芯片,SDIO的INTEN寄存器的第10位是SDHIEN,用来使能D1引脚的中断:
#define SDH_INTEN_SDHIEN0_Pos            (10)                                              /*!< SDH_T::INTEN: SDHIEN0 Position            */
#define SDH_INTEN_SDHIEN0_Msk            (0x1ul << SDH_INTEN_SDHIEN0_Pos)                  /*!< SDH_T::INTEN: SDHIEN0 Mask                */

不过在M480的数据手册,和M480.h头文件里都没有定义SDHIEN。
加上后,实测D1中断正常:
 if (intsts & SDH_INTSTS_SDHIF0_Msk)
        {
                if (sdio_param->d1_callback != NULL)
                {
                        sdio_param->d1_callback(sdio_param->d1_param);
                }
                sdreg->INTEN &= ~SDH_INTEN_SDHIEN0_Msk;
                sdreg->INTSTS = SDH_INTSTS_SDHIF0_Msk;
        }

D1中断一般用于SDIO接口的wifi模块,测试示例在这里:
https://bbs.21ic.com/icview-2549072-1-1.html

网友A(2018-09-04):
原来如此,楼主这么细心。

网友B:
MARK一个,留着以后用。